vision+有点问题

楼主(2014-07-15):
我是新人,也就飞了几个架次,第一个vision+因为掉水里了,只要重新买,第二个vision+用起来,总是不如第一个,主要有2个毛病
1、有时候飞着飞着就自动向左飞了,不知道原因
2、遥控上的S1,S2开关的3个档位是干嘛用的,说明书上没有。求赐教。

网友A:
请问楼主起飞前有没有进行过指南针校准。S1开关在phantom模式下用于指南针校准,S2开关用于手动记录返航点。具体请参照说明书。

网友:
大疆爱死你这样的小白啦!放心你还会有第3架,第4架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起飞前有没有进行过指南针校准。S1开关在phantom模式下用于指南针校准,S2开关用于手动记录返航点 ...

S1,S2一共6个档位
如果起飞的时候,放在其他档位有什么区别,说明书上完全没有介绍
指南针都校准过了,有时候悬停没问题,飞高了,大概飞出去3分钟就会偏一边

网友B:
两个开关各三个档位的作用和设定在用户说明书中都有介绍。控制开关的作用都不清楚就敢飞?别把精灵当1-2百元的小四轴玩具模型对待。技术含量高对用户操作的要求也高。精灵V+不仅价格不菲,而且万一出事会伤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开关各三个档位的作用和设定在用户说明书中都有介绍。控制开关的作用都不清楚就敢飞?别把精灵当1-2百 ...

这个在说明书中真没有

楼主:
说明书中只有这个,没有说明在其他档位起飞时,会有什么后果档位切换,是在几档和几档之前切换也没说,我是在1-3之间切换
那2档是干嘛用的

网友C:
真的替楼主担心!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替楼主担心!真的

谢谢担心,问题不搞清楚,永远都不知道
说明书上没有,我也找不到答案
只好到论坛来请教了

网友:
下个电子版的说明书,很清楚啊!我也是V➕,s1档位是可以选择调节的,严格说没答案!一般来说s1的1档是GPS模式,2挡是姿态模式3档我设定的是返航模式,s2的应用要在参调里面打开,IOC控制!第1档是关闭2档是智能方向控制3档是返航点锁定!

楼主:
电子档说明书里没有找到,请问在那页。。。

网友:
参调里面也有说明啊,实在不明白加我q396657798

网友D:
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设定一:说明书的建议)
1、位置1:GPS飞行模式
2、位置2:姿态飞行模式
3、位置3:手动飞行模式
4、位置1-2-3-2-1(切换):切换5次以上可以校正指南针。

二、S2开关(智能IOC功能开关)
1、位置1:关闭。(退出航线锁定,或退出返航点锁定)
2、位置2:当S1处于姿态或GPS模式时,可以锁定航向
3、位置3:当S1处于GPS模式时,可以锁定返航点
4、位置1-2-1(切换):飞行器上电30秒后,切换3~5次,可以锁定航向。
5、位置2-3-2(切换):主控找到6颗卫星以上并能自主悬停时,切换3~5次,可以锁定返航点。

网友:
楼主需认真地爬楼!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中只有这个,没有说明在其他档位起飞时,会有什么后果档位切换,是在几档和几档之前切换也没说,我是 ...

楼主,在Phantom模式下,S1的2档开关可以用于在失控返航时夺回控制权,S2的2档开关没有作用。但在NAZA模式,它们会有更多作用,具体你可以参照NAZA-M V2产品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D:
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3Q
这个是在哪吒的说明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