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控制焊接变形

楼主(2014-07-15):
截面不同的槽钢十字交叉焊接。焊后总是弯曲变形。怎么能控制焊接变形啊?

网友:
好像要用专门的焊条

网友:
   与焊条关系不大,热应力变形要多方面控制,比如换细焊条小电流焊接,采用分段焊接降低焊件温升,交替焊接等都是减小焊接变形的方法,焊接后对焊缝回火。

网友:
变形是必然的,不变是不正常的。变多变少也是难控制的。

楼主:
怎样能有效的控制变形啊?

网友A:
找准几个点,先点住,对称的焊,一点一点焊好,边焊边降温,可减少应力变形。

网友:
先焊接定位点,再对称的焊,好一些。另外可以用夹具强行固定。另外可以在固定时先往相反的方向歪一些,抵消变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准几个点,先点住,对称的焊,一点一点焊好,边焊边降温,可减少应力变形。

有道理!

网友:
单薄啊  干木头应该问题不大,误差居然只有0.5...........

楼主:
我说的是槽钢十字焊接焊完就弯曲了

网友(2015-05-09):
焊接变形严格说很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