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请进 关于精灵2 接第三方图传的问题

楼主(2014-07-15):
之前是精灵2+第三方图传+h3-3d云台  mini osd  摔机返厂,维修了2500多元。

但是飞机寄回来后,大疆售后把精灵2 一根主板输出第三方图传的线弄丢了,大疆目前也没这种线,

现在只能自己找别的插头来代替了。

现在要从主板图片上端口的6个针口,找出12v 正负极和图像输出。12v正负极是给第三方图传用的,

图像输出是接到mini osd 那里的。

但是不清楚主板图片上端口的6个插头,每个针口代表什么,请技术指教。

网友:
楼主你好!
从缺口这面看线序是:    VIDEO-VIDEO GND-Batt+-Batt-.后面的2个触角不用连接。

网友:
不愧为是DJI售后,图形清晰完整,说明非常清楚

楼主:
再请教技术,想把mi ni osd 放进精灵2里面,能否把脚架上的can-bus放进精灵2里面

网友:
不愧为是DJI售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