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图传问题...有用过的推荐一个,谢谢

楼主(2014-07-15):
在某宝上看了很多种,不知道选哪种的好,,柏通 2.4G 700MW 怎么样?

网友:
确实很难选择。

网友A:
我選的都是迷你的。分別有200MW 和 500MW。在X寶搜一下就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選的都是迷你的。分別有200MW 和 500MW。在X寶搜一下就找到。

500的大概多少米?

网友A:
200MW 的都超過三百米還很清,可以更遠些。五百的相信1.5KM沒難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MW 的都超過三百米還很清,可以更遠些。五百的相信1.5KM沒難度

ok!!谢谢!

网友:
没用过,求高手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0MW 的都超過三百米還很清,可以更遠些。五百的相信1.5KM沒難度

加三叶草了么?我的怎么200多米就断断续续的了

网友:
加了淘寶幾十元的三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