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KV2100电机可以配10A电调吗? 6寸桨,2S

楼主(2014-07-15):
1806KV2100电机可以配10A电调吗? 6寸桨,2S,下面是店家的推力数据,准吗?

网友:
关键是看你的电池

网友:
看资料,8寸及以上的桨才超过10A,7寸及以下才低于10A。

网友:
AX 的 1806N KV2100 的,配 GWS 6030直驱桨,在2S下用10A电调是安全的,以前这样用过。这配置飞180-200克的固定翼,很爽。电池我用的是杂牌 2S 15C 600mAh.

如果是其它型号的6寸桨,特别是桨叶面积很大的减速桨时,就需要注意一下电流了。

网友:
看电池的咯

网友:
2s 我上过8寸  3s是5寸  持续电流没到过10a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数据基本属实

网友:
这个搭配很合理,没有问题的。1806N是个不错的电机,个头小效率高。但是注意一下kV2100的厂家建议最大电流不要超过7A,所以2S下不要上8寸桨。

网友:
看来我可以给你定心丸了,本人飞翼 配1806 2600KV  上AX5030 浆  6A,对 没错 6A电调 ,飞了一个月了。电调都是温温的。 如果你要 电调放海绵泡沫里 当我没说 。我是2S电池,准备上6030浆

楼主:
谢谢各位,今天试了,可以用。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电机带桨转的时候震动非常大。尤其是大由门的时候。大家有这情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