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50,有副翼版本,为何调节十字盘。,

楼主(2014-07-15):
亚拓450,有副翼版本,为何调节十字盘。,在底部的时候平衡,拉到中间和顶部的时候,却不平衡了呢!

楼主:
没人知道

网友:
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带尾巴的 怎么后来就有胖有瘦

网友A:
会不会是exp指数设置不同,

网友B:
我的亚拓250DFC也是这样,舵机中立点调平后,油门杆最低和最高点十字盘又不平了,极度郁闷~~~~~~!

网友C:
中点调平调拉标,高 低调平用控上的舵机行程菜单调

网友C:
拉杆,打错字了

网友D:
估计转起来后会甩直的吧,上个图看看

网友E:
舵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