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遥控掐器失控保护信息是以什么方式存储的

楼主(2014-07-15):
请教个问题,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信息是存储在什么地方的?
接收机里?还是发射机里?断电以后这些信息还能存得住吗?

我有两个接收机,先用的A,失控保护都设置好的,失控以后电机断电平尾稍抬,一直都很有效。
然后又换了B, A就闲置了大概1个月。
今天B掉频了(那是另一个话题,不过提一句,B掉频了但是失控保护还是有效),为了检测把A又接上了,但是A的失控保护没了,我艹差点伤人。
接收机拔下来放一天,失控保护还在,放一个月,失控保护就没了,这样正常?

不知道我这罗里吧嗦有没有表达清楚~

好吧,几位,我把标题改了,请无视罗里吧嗦的一大堆
重点在这里: 接收机拔下来放一天,失控保护还在,放一个月,失控保护就没了,这样正常?
失控保护信息存在接收机里,如何存储的?难道里面有电池,像BIOS那样?或者是刷进芯片里的?

网友:
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要讲清楚是什么控及接收机?不然何以解答?

网友:
当然是保存在接收机内

网友:
当然是接收机。

楼主:
好吧,楼上几位,请无视罗里吧嗦的一大堆
重点在这里: 接收机拔下来放一天,失控保护还在,放一个月,失控保护就没了,这样正常?

失控保护信息存在接收机里,如何存储的?难道里面有电池,像BIOS那样?或者是刷进芯片里的?

网友:
具体接收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