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斯纳1.4米用什么电机好?银燕2826kv1090配1050桨行不行?电调用40A.

楼主(2014-07-15):
如题。买了1.4米赛斯纳配的朗宇2216kv1100配1050桨。怕动力不够,想配大点的电机是不是动力足点。

网友A:
足够了,我们以前飞都是用XXD 2217 kV950电机配原厂11寸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够了,我们以前飞都是用XXD 2217 kV950电机配原厂11寸桨的。

你那配置动力暴力吗?原厂桨感觉太软了,我用的是仿APC1050桨。

网友B:
朗宇2216可以了·· 如果像暴力的话就上2814····  我现在1.6的大赛也才是2814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朗宇2216可以了·· 如果像暴力的话就上2814····  我现在1.6的大赛也才是2814的动力···

2814会不会太短了,机头罩能装上吗?2820好不好?

网友:
想暴力就2814或者2820了,都可以用的

网友:
足够了,本地模友用2212 都能飞,。本来就是很能飘的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814会不会太短了,机头罩能装上吗?2820好不好?

短一点没事  加一个圆的那种木片电机座可以延伸出来点 就应该不会擦到头罩了·

网友C:
够了!我以前想法和你一样!改的暴力的不行!别人都以为我用赛飞3D了!最后你能想到!碎了!别乱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那配置动力暴力吗?原厂桨感觉太软了,我用的是仿APC1050桨。

想暴力就不选这个飞机了,赛斯纳本就不是给你暴力飞的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够了!我以前想法和你一样!改的暴力的不行!别人都以为我用赛飞3D了!最后你能想到!碎了!别乱搞!

看来还是用2216就行了。再弄个3D机飞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用ZTW  40A.电池2200.25C。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用ZTW  40A.电池2200.25C。

完全够的。而且动力强劲

网友:
3536kv880加4s电池。给分了没

网友:
2217 1100kv 11寸桨 推重比过1

网友(2015-03-08):
直接2814 900kv,3536就是2814配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