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搜星的问题,大家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2014-07-15):
v➕有次开机以后等红灯没闪,绿灯快闪两次以后就起飞了,大概飞到10米左右突然看见红灯闪了一下,当时性急也忘记看手机里面的卫星数就急忙降落了,想问是不是我起飞的时候刚好是7颗星,但是到了10米左右丢了一个星所以红灯就亮了一下?我原以为随着时间的增加星数只会越来越多,现在看来不是这样是吗?星数也可能会减少!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这个不一定的,由于天空中云层变化很快,说不好某一段时间刚好被云层影响了一下GPS信号也是有可能的。

楼主:
那看来不是有质量问题呵呵!

网友A:
只要起飞前两次绿灯快闪通过以及罗盘地磁校准过,就可以起飞。低空处往往因附近楼房和树木的遮挡GPS卫星的信号相对不太好,升空到一定高度后卫星信号会改善的。再说还有姿态控制保驾呢。当然起飞地点要选择稍开阔的地方,不要距离建筑的树木太近,更不能有大量围观的孩子。

楼主:
谢谢指导,今天在乡下飞v➕就在自己院子里面起飞,等搜星等了差不多5分钟,我还以为gps坏了……!在城里最多2分钟就能6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要起飞前两次绿灯快闪通过以及罗盘地磁校准过,就可以起飞。低空处往往因附近楼房和树木的遮挡GPS卫星的 ...

我好像每次最多只有一次绿灯快闪啊!我是一代精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好像每次最多只有一次绿灯快闪啊!我是一代精灵

我的一代是两次绿长快闪。精灵1 的指示灯在后面,比较好看清,只要注意。精灵2的指示灯在下部,不如一代的好看清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一代是两次绿长快闪。精灵1 的指示灯带后面,比较好看清,只要注意。精灵2的指示灯在下部,不如一代 ...

我只有一次绿长快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有一次绿长快闪啊

我的从来是两次绿长快闪,时间一般在上电后的两分钟内。如果你的只快闪一次的话,那你得求教于大疆技术或代理店啦。

网友:
两分钟?那么久?我插上电一般一分钟就起了

楼主:
是要两次快闪绿灯才起飞,那样最安全!我今天同一地点起飞这次搜星速度快了好多,开机十秒不到就5星,一分钟不到就7星,这个看来与天气关系很大,当时天上晴空万里没有云层!我最多的星是14颗呵呵

楼主:
现在每次起飞前必须做指南针校正,然后必须6星以上绿灯快闪2次以后才起飞,从精灵1换V+还没炸过!呵呵

楼主:
是从精灵1换到V+还没炸过,希望能保持下去!呵呵

网友:
GPS当然和天气有关。
飞行中丢星正常啊

楼主:
还是要努力练习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