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原地打转,不上升了

楼主(2014-07-15):
儿子的玩具直升机,尾舵不动了
全拆了,以检查是线断了,包括两层旋翼以及最下面的大齿轮盘。
还原后想起飞,只是在原地打转。
请教是哪装错了啊?

网友A:
两个螺旋桨是不是一正一反。
反正没有螺距的,不能上升就是转速不够!

网友B:
其中的一个 马达不转或转的慢

网友C:
估计尾陀线接反了,不锁尾导致原地打转

网友D:
如果是共轴的话上下螺旋桨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检查有没有插反,如果没插反,把飞机拿在手里加点油门,低转速,(以轴为中心)水平左右摇一下,如果左右两边的阻力给你的感觉不一样,那就是陀螺有问题。

网友E:
原地打转,说明有一个电机不工作引起的,双轴共浆不存在锁尾问题,尾部浆只是起前进和后退作用。

网友F:
拿在手上,通电转起来,感觉有没有升力。一般是电池不行了,或者电机不够力了。

网友G:
有一个电机不工作引起的

网友H:
是不是桨装反了

楼主:
这两天工作忙,没上来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助,我一定尽力修好儿子的飞机

网友I:
共轴双桨机一般炸不坏,炸坏了再买一个也不贵~~~
拆机纯属练手哈哈,修机也是一种乐趣,玩玩可以~~~

网友J:
两个电机转速不一致,而且转速应该不快,大概是电池和接收机的问题吧。

网友K: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

网友L:
你把两个电机插头对调,试试看。注意:不是插头方向,明白否?

网友M:
有才 上这里 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