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OWER A6充电器屏幕不亮,如何修理?

楼主(2014-07-15):
手中有一台G.T.POWER A6充电器屏幕不亮,充电时看不到数据,请问各位如何修理?

file:///d:/暴风影~1/360se6/USERDA~1/Temp/T1Q88O~1.WEB

网友:
收来玩下

网友:
仅仅是屏幕不亮?运气好的话,与屏幕有关的排线松了,但可能性小。

网友:
换屏吧 双排16位显示屏  某宝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与屏幕有关的排线松了

网友:
这个厂家好像不对外,只能找卖家返厂。有动手能力就自己拆了看一下吧。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的答复,周末拆开看看。

网友:
找厂家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