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的电调4根线接线定义是什么?准备装在NAZA-M上用,怎么接线?

楼主(2014-07-16):
我准备组台精灵,如图,精灵2的电调有4根线,接线定义是啥?如何连接NAZA-M使用?
我估计其中三根是地线,信号线和+5V线,另外一根是LED灯的信号线,但是具体哪根对应我也不敢贸然常识,求DJI技术解答

网友A:
稍微看一下电路板就知道了……

网友:
分析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微看一下电路板就知道了……

PCB上没有任何外露的走线,我本来想判断一下地线和信号线都看不出来

网友B:
干脆把这个电调直接卖了 换成blheli20a 那个还小

网友:
重在折腾

网友C:
折腾累了吧!来个士力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干脆把这个电调直接卖了 换成blheli20a 那个还小

那个太长了,精灵机臂中间有个螺丝安装柱会挡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折腾累了吧!来个士力架吧!

被你发现了

网友D(2014-12-21):
搞定了吗 ,我也有精灵2的电调,不知道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定了吗 ,我也有精灵2的电调,不知道定义

最后是换了精灵1的电调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