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 6段设置

楼主(2014-07-16):
请教谁会富斯9 对APM 进行6段设置?在网上看了几个设置都没有成功。请哪位试验过的给个比较实用的方法。先谢过了!

网友A:
直接问泡泡 去多轴区

网友:
帮顶 同用富斯9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泡泡 去多轴区

泡泡大师的那个教程我试了,不行,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好像论坛上也有好几个朋友的也没设置成功!

网友:
我刚刚弄明白如何设置,现在可以对应APM六个飞行模式,如果你也是用ER9X,可以加我扣扣 二九二九六五五六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问泡泡 去多轴区

他那个不能设定,还在找问题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你用的原版系统还是刷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