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用原裝控飛遠了大約25米會小斷信號是什麼問題?

楼主(2014-07-16):
v977用原裝控飛遠了大約25米會小斷信號是什麼問題?有辦法解決嗎?如改用D10,但聽說到現在用D10還會斷信號是嗎?那在淘寶上買50元以上,寫了頻率傳送有1000米的高頻頭裝在原裝控上可改善這問題嗎?

网友:
可以改善。nrf240l+pa就可以了。我买了一个20多元,很好用,现在我的D10有两根外置天线,看起来很酷。

楼主:
有斷信號情況嗎?

网友:
我也碰到过,突然断了一下

网友:
天线不行?

网友:
中间有阻碍,或者干扰

网友:
中间有阻碍吧,不然怎么会断

楼主:
中間沒阻擋,一大片草原來的,不知道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干擾了,感覺是忽然斷了信號一兩秒,之後又正常,距離大約是25米,本人有3只v977都是這情況,換控換機都會發生,有人玩v977原裝控有跟我一樣的情況嗎?裝個長距離的高頻頭在D10可改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間沒阻擋,一大片草原來的,不知道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干擾了,感覺是忽然斷了信號一兩秒,之後又正常,距 ...

25米就断讯号?断了就坠落了?说明书是多少米?

楼主:
斷了之後一兩秒又有信號,之後可以正常飛,沒有墮落,感覺中間有延遲

网友(2014-09-10):
引用 楼主:
中間沒阻擋,一大片草原來的,不知道地底有沒有什麼東西干擾了,感覺是忽然斷了信號一兩秒,之後又正常,距 ...

我的V922也有同样情况,怀疑控的功率小。

楼主:
本人已解決這問題,改用devo10加可發射遠距離的高頻頭,淘寶大約賣50至100元,要買可加裝長天線的,現在基本上飛多遠都無斷信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已解決這問題,改用devo10加可發射遠距離的高頻頭,淘寶大約賣50至100元,要買可加裝長天線的,現在基 ...

那就是说原配的控的确功率小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