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500+cc3d 飞控 首次飞行

楼主(2014-07-16):
最近很火的机架配上 最近很火的小飞控。   飞控模式参数飞的 。  方向有点不好 其他都还好。  学会调试了 就装穿越机架 飞行。                  求穿越机架的配置

网友A:
s500振吗?我有意向入,如果不是很振的话我就考虑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500振吗?我有意向入,如果不是很振的话我就考虑入手

震不震 和 桨与马达的 关系很大。      机臂里面含有碳纤棒 。  强度比dji原厂的 450 机架要硬 。     如果机架很硬 震动很大 估计就是 共振了 。  最近在折腾cc3d飞控。 就是用s500 来学习一下飞控的功能。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架子,飞控咋补装在肚子里面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这个架子,飞控咋补装在肚子里面呢

我装在上半上面的。 好插usb。

网友:
机臂 震很大原因是电机 浆的问题

网友C:
试试风大时稳不,默认参数不抗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震不震 和 桨与马达的 关系很大。      机臂里面含有碳纤棒 。  强度比dji原厂的 450 机架要硬 。     如 ...

小白不懂嘛= =楼主感觉性价比高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试风大时稳不,默认参数不抗风

没有风 稳定 。 有风 就有点震荡了。  我拿在手里感觉了 修正没有问题。 。 第一个起落 可以飞起来就行。 后续在慢慢学习调整

网友:
感度怎么调整啊,我默认的还是100%

网友:
震很大原因是电机 浆的问题

网友:
俺也是这鸡架

网友:
震很大原因是电机 浆的问题

这几天看到有人说这个机架果冻厉害,震动厉害,但是有没有想过震动的根源是马达和螺旋桨,机架硬度高才会导致整体震荡。

网友:
我也有这机架 用手用力拧有点小变形 但是还是挺不错的,还有重点说脚架,放地上稍微碰下飞机他会在那扭啊扭的 扭好久才停

网友:
桨夹的同心度直接影响到整个的震动。

网友:
CC3D各种爽,尤其翻滚,前翻后翻,左翻右翻,连续翻.... 轻而易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