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 proce 能挂GF2微单吗

楼主(2014-07-16):
如题,动力是dys be4108 580KV+铂金30A+6s 5200电,请高手帮参谋一下,谢了

网友A:
好像是可以  但是有点吃力  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可以  但是有点吃力  多大的浆

准备上13寸的,太大了怕干扰降低效率,或者有其它比较轻的微单可以推荐下不?实在是接受不了GO的画质和变形,虽然是练手机,还是希望能拍到广角不变型的高清画质。

网友:
好像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13寸的,太大了怕干扰降低效率,或者有其它比较轻的微单可以推荐下不?实在是接受不了GO的画质和变 ...

13有点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准备上13寸的,太大了怕干扰降低效率,或者有其它比较轻的微单可以推荐下不?实在是接受不了GO的画质和变 ...

浆大干扰什么?

楼主:
桨太大,不是会互相干扰吗,我架子小呀

网友B:
已测试用12寸都很难飞的,KV580不推荐用6S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测试用12寸都很难飞的,KV580不推荐用6S电

不用6S,拉力有点小哦,12寸难飞是啥概念?1237是4108最常用的配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