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pm自稳模式会突然往一个方向倾斜

楼主(2014-07-16):
各位大神,apm自稳模式会突然往一个方向倾斜,请教下大概有哪些问题会引起这个情况?

网友A:
晕,LZ你检查一下电池,我的情况是 电池没电了,就往一个方向倾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LZ你检查一下电池,我的情况是 电池没电了,就往一个方向倾斜

应该不是吧  刚冲好的电池额

网友B:
还有就是震动,在某一个转速下,和机甲产生共振,导致加速度仪偏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风

不是风啊   倾斜得很厉害啊  直到落地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震动,在某一个转速下,和机甲产生共振,导致加速度仪偏离了

这个问题得回去研究下

网友:
看看是不是减震床的扣开了..导致飞控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得回去研究下

经常这样吗?如果是经常这样, 在机架上贴几块双面贴, 改变一下机架震动频率试试会不会好点。
也可以读一下log, 看看震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