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2 Vision+ 遥控器开关S1、S2详细功能列表

楼主(2014-07-16):
【写在前面】
关于Phantom 2 Vision + 遥控器上的两个开关S1和S2的功能,在说明书中的描述往往分散在手册中的各处。我试着将其综合起来一并列表,因水平有限,其中必有不当之处。烦请DJI技术人员和各路高手修改指正,使之成为有参考价值的详细功能表。

==================================================

面对遥控器,右上方的开关为S1;左上方的开关为S2。可以事先通过调参软件去设定飞行器的控制模式:分别为phantom控制模式(默认)与 Naza-M控制模式。要清楚的是:在两种不同模式下, S1、S2控制的对象和功能均有不同。

—————————————————————————————————————————-

A、phantom控制模式(默认模式)

一、S1开关
1、位置1:正常GPS飞行模式
2、位置2:在控制信号中断,飞行器自动返航的过程中,该位置可用来取回手动控制权。
3、位置3:在控制信号中断,飞行器自动返航的过程中,该位置可用来取回手动控制权。
4、开关手柄在位置1-2-3-2-1各档之间“切换”:初始校正指南针时,S1需切换5次或以上;在初始校正指南针失败后,则S1只需切换1次便可再次校正指南针。

二、S2开关
1、位置1:正常飞行模式
2、位置2:(暂不明)
3、位置3:(暂不明)
4、开关手柄在位置1-2-3-2-1各档之间“切换”:可用于手动记录返航点。(在校正指南针时,如绿灯快闪则表示成功,此时系统自动记录了启动飞行器时的位置为返航点。如果在飞行过程中飞手离开了启动时的位置,走到了一个新位置,你又想让这个新位置作为此次飞行的最终自动返航点,则在新位置上把S2开关切换5次即可)

——————————————————————————————————————————

B、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设定一:说明书的建议)
1、位置1:手动飞行模式
2、位置2:姿态飞行模式
3、位置3:GPS飞行模式
4、位置1-2-3-2-1(切换):切换5次以上可以校正指南针。
5、位置2-3-2(切换):切换5次以上也可以校正指南针。
(上述的设置在Naza-M V2说明书和其问题答疑似乎有些出入,请有经验飞手指出正确方法 )

(设定二:飞手按照习惯通过调参的设定)
1、位置1:GPS飞行模式
2、位置2:姿态飞行模式
3、位置3:失控返航模式
4、位置1-2-1(切换):切换5次以上可以校正指南针。

二、S2开关(智能IOC功能开关)
1、位置1:关闭。(退出航线锁定,或退出返航点锁定)
2、位置2:当S1处于姿态或GPS模式时,可以锁定航向
3、位置3:当S1处于GPS模式时,可以锁定返航点
4、位置2-1-2(切换):飞行器上电30秒后,切换3~5次,可以锁定航向。
5、位置3-2-3(切换):主控找到6颗卫星以上并能自主悬停时,切换3~5次,可以锁定返航点。

========================================================

网友A:
B、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1、位置1:手动飞行模式
2、位置2:姿态飞行模式
3、位置3:GPS飞行模式

在naza-m模式下,S1的功能应该是1.GPS,2.姿态,3.失控返航吧?至少我的是被这么设置的。

网友B:
大疆写说明书的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下面是Naza-M V2在维基百科中的截图

图中也说了可以按照自己要求互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面是Naza-M V2说明书截图

嗯,不过按照精灵一代的操作建议和习惯来说,一般都是建议把S1,S2打到最上方的,也就是S1放在GPS,S2放在off状态,所以我在玩V+时也这么设置了。

网友C:
感谢楼主,DJI官方天猫满1000减50的最后一天入手了V+,明天就能收到了,先来学习一下。
另外因为新注册不能发主题,借这里请问一下,大家常说的飞行模拟器在哪里下载啊,想练练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DJI官方天猫满1000减50的最后一天入手了V+,明天就能收到了,先来学习一下。
另外因为新注册不 ...

1、需要新购硬件。例如161模拟遥控器
2、下载模拟器软件(只有Windows版)。例如凤凰4.0、realflight等,在软件中选模型时选四轴飞行器。
详细参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11.biyM34&id=14745407093&_u=g1f3df3bc17

网友C:
引用 楼主:
1、需要新购硬件。例如161模拟遥控器
2、下载模拟器软件(只有Windows版)。例如凤凰4.0、realflight等 ...

谢谢!我去研究一下先。

网友:
详细s1s2,留名

网友D:
支持楼主,这个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学习了,先留名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楼主,这个对新人很有帮助。

谢谢您的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些说明书上不是都写着的吗

不错。但Naza-m模式的就没这么详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去研究一下先。

买个凤凰模拟器,要200左右,还不如买一个玩具四轴飞行器玩玩,练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B、Naza-M控制模式(此模式需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

一、 S1开关

这个要“通过调参软件设定”,我还以为是出厂设置好了的呢,郁闷,大疆为什么不设置好再出厂?

网友F(2014-09-21):
我先报名,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先报名,好人一生平安!!

追加QQ号1412078941

网友(2014-10-27):
为什么使用说明不写清楚。

网友:
还是多用自己把握感觉很重要啊

S1的位置3,S2的位置3虽然都能返航,但返航时候飞机的姿态不一样

网友:
学习,对新人很有帮助。

网友:
其实就是说明书

网友(2014-12-14):
大家好,我不太理解s1的三种模式之间的区别,GPS模式,当遥控器不控制且未丢失控制信号时,

网友G:
大家好,我不太理解s1的三种模式之间的区别,
GPS模式,当遥控器不控制且未丢失控制信号时,飞行器回保持现有高度、地点不动,当有风吹偏会自动返回吹偏前的点。
而姿态模式、和手动模式怎么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大家好,我不太理解s1的三种模式之间的区别,
GPS模式,当遥控器不控制且未丢失控制信号时,飞行器回保持 ...

GPS可以定高定点,GPS参与定点,飞控里有气压计定高,飞行器会自己保持高度和位置;姿态只能定高不能定点,飞机会自己保持高度,但会发生漂移;手动定高定点都不行,需要自己手动来调整飞行器的高度和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D:
GPS可以定高定点,GPS参与定点,飞控里有气压计定高,飞行器会自己保持高度和位置;姿态只能定高不能定 ...

谢谢你的讲解。

网友(2015-01-17):
引用 网友B:
大疆写说明书的语文都是体育老师教的

感觉是哦,写的不是很明白,很多技术知识还是在论坛里交流学习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