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手与飞手分路显示监控画面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以往玩航拍都是飞行+2轴小云台一人包揽,虽略吃力(毕竟还是要有些构图的)但也能应付...
准备做航拍了就打算上大疆Z15,于是乎必然要飞手、云台手分别操作,但问题也同时产生...
飞手、云台手共看一屏,太挤(我是胖纸)!
还有飞手与云台手如果使用一个视频源,云台手的操作必然会影响到飞手对飞机姿态判断,飞行路线的影响...
就想知道如何实现飞手与云台手的分路视频监控?!

解决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关键点:

1、地面显示如何分2个屏?
传统图传只要在接收端做一个分线即可,也就是说把接收的输出信号线接在并联的两个显示器AV插口上即可。
此问题解决。

2、如何做到飞手监控“视频信号A,云台手监控视频信号B”?

方式1:一屏两画面

           也就是说A,B两画面分块显示在同一屏幕上,这样就可以通过问题1直接将叠加的两个视频同时显示在屏幕上,再分别给飞手屏幕和云台手屏幕做监控用。
           但这样的做法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将视频叠加成A+B一屏显示,并且什么样的图传可以做此方式的发射接收?
           并且,貌似大疆的IOSD只能提供双路视频切换,并不能实现双路视频同时显示.......

方式2:两屏两画面
           途径1:这样的方式是分别将“云台视频A”和“飞机监控视频画面B”叠加在一起,通过发射机到接收机再分路显示,A视频供云台手监控,B视频供飞手监控。
                      同样的问题,DJI的IOSD能否支持这样双视频信号双数传叠加?
                      如果支持,这种方式市场上有成熟的图传产品么(求推荐型号)?
                      我自己查了查相关产品,只搜到“创兴科 FR632 5.8G 32频道 冗余分集接收机"貌似是支持双路视频接收,双路视频输出,但是不知道用什么                                 射机可以实现以上的功能?
                                          最后,如果需要DIY的话地面设备没有太大影响,飞机上的发射是需要考虑体积、重量的,需要哪些模块?如何DIY?
           途径2:飞机上带两个图传,这样简化多了,飞手IOSD+监控叠加,云台手无需IOSD数据叠加,只要监控云台画面即可。
                      但是问题在于图传灰常耗电,并且两个图传不干扰才怪!

方式3:别折腾了,面对现实,现有条件IOSD切屏来回切换吧!
           云台手各种苦逼看不到构图画面,或者飞手各种找不到方向!只能增加训练,增强配合....

最终还是决定双图传双接收了!
具体方案如下:

1、双图传采用欧姆威500mw图传
2、云台手配一屏,接收信号为:云台相机 → IOSD → 图传A → 一屏(相机视角+IOSD信息)
3、手配双屏,接收信号为:辅助摄像头→图传B→双屏(屏A:相机视角+IOSD信息  屏B:辅助摄像头视角)

方案选择:
         经过选择以及咨询,目前市场上有的双路视发射机还是有的...
         有兴趣的可以某宝搜下“双路视频发射机”(估计搜这个词不会出来,因为目前只找到这一款,具体型号为避嫌还是不说了,想知道或交流可加QQ:863958889)
         至于接收机,双路接收目前据我找到的基本都叫“双路冗余图传接收”,这个在某宝都可以搜到...
         但是效果的话据交流询问,貌似不怎么样,毕竟从外观来看某款双路视频发射机功率本身就不怎么大,更别提双路视频发射了。
         所以还是决定上双图传双接收了!

         不过在这中间还找到一款显示器感觉挺有兴趣,查了下现在很多显示器都开始做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的一体机了,找到一款7寸屏幕+双5.8G图传接收结合体,
   价亮点在于它可以画中画显示,也可以单屏切换,只是我在担心其内置的接收机配好些的发射机兼容性不好,毕竟做在里面也看不到是什么,小白鼠当不起啊....

网友A:
双图传 双接收 双屏幕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图传 双接收 双屏幕就可以了

图传耗电量大啊,而且两图传感觉干扰大大增加了!

网友:
最好的办法,减肥

网友B:
发射端:
1.最简单就是双图传。
2.或者买个信号切换器,具体名字忘了,可以用遥控的某个通道,来控制让某路图像信号接入图传。

3. 如果仅仅想看干净无osd的画面,可以用 minimosd,这货支持用某遥控通道关闭/打开 osd信息。

接收端:
1.最简单,俩屏幕各看个各。
2.如果还想互看,
2.1 买个视频采集卡/盒之类的,就可以随意画中画/双屏/4屏/n屏 同屏查看了。
2.2 每人配俩 4.3/5寸屏,粘在板上,然后各接入两路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端:
1.最简单就是双图传。
2.或者买个信号切换器,具体名字忘了,可以用遥控的某个通道,来控制让某 ...

最终还是决定双图传双接收了!
具体方案如下:

1、双图传采用欧姆威500mw图传
2、云台手配一屏,接收信号为:云台相机 → IOSD → 图传A → 一屏(相机视角+IOSD信息)
3、手配双屏,接收信号为:辅助摄像头→图传B→双屏(屏A:相机视角+IOSD信息  屏B:辅助摄像头视角)

方案选择:
         经过选择以及咨询,目前市场上有的双路视发射机还是有的...
         有兴趣的可以某宝搜下“双路视频发射机”(估计搜这个词不会出来,因为目前只找到这一款,具体型号为避嫌还是不说了,想知道或交流可加QQ:863958889)
         至于接收机,双路接收目前据我找到的基本都叫“双路冗余图传接收”,这个在某宝都可以搜到...
         但是效果的话据交流询问,貌似不怎么样,毕竟从外观来看某款双路视频发射机功率本身就不怎么大,更别提双路视频发射了。
         所以还是决定上双图传双接收了!

         不过在这中间还找到一款显示器感觉挺有兴趣,查了下现在很多显示器都开始做显示器和图传接收机的一体机了,找到一款7寸屏幕+双5.8G图传接收结合体,
   价亮点在于它可以画中画显示,也可以单屏切换,只是我在担心其内置的接收机配好些的发射机兼容性不好,毕竟做在里面也看不到是什么,小白鼠当不起啊....

网友C:
其实Lightbridge不是可以吗?从机工作模式

网友D:
大疆的那个数字图传支持双路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Lightbridge不是可以吗?从机工作模式

不嫌贵么?况且LB已经口水成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的那个数字图传支持双路视频

性价比何在,况且效果.....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嫌贵么?况且LB已经口水成河了....

两套的话确实有点贵,我也在想既然可以支持两路视频,那为什么一个地面端不能同时出两个视频。
至于口水,反正我那套没什么问题就不多加评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套的话确实有点贵,我也在想既然可以支持两路视频,那为什么一个地面端不能同时出两个视频。
至于口水 ...

一次都出来了,拿什么升级让你买!

网友:
买个小巧的画面分割器,把板子拆出来,两个视频源输入到画面分割器可以整合为一个视频信号记得要把画面分割器调在二画面监控模,调完后拆除按键板和bnc输入头减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