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14SG 控制云台的问题

楼主(2014-07-16):
控是FUTABA 14SG 接收机R7008SB(A模式)
云台
是蜻蜓1号 。由于飞控不能用SBUS连接,所以接收机1-7通道都连接飞控了,剩下8通道想控制云台,
遥控器
里把8通道分配 AUX3 LS旋钮,控里的舵面反映正常,但是连接到云台后,一动旋钮,云台就上仰,直到卡死为止,无法进行正常造作,请问要如何设置遥控器才能控制云台呢?谢谢。

网友A:
曾经也一样,我也是蜻蜓三轴,用SBUS也无法实现,因为蜻蜓最好要四个通道,后来改了用乐迪10通,模式转换通道不接,三个旋钮控制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