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碳纤维方管的注意下真伪。

楼主(2014-07-16):
因为做了个Y6和X8机架,用的20的碳纤维方管,后来少了点又在另外一家店买了根600长的方管,到货后发现完全不是一样的东西。具体看图。

网友:
B管地址

网友:
你那万用表打到风鸣档试试看看响不  碳纤维是导电的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明显A管有问题

楼主:
全淘宝只有一家卖800长的,这就是B管,自己找吧。

网友:
全碳和挤压的价格差很多哦。

网友:
tang家的?千万别被封呀

网友:
B品的那管子是卷管,强度方面比A拼要好,但表面完全就是个次品,只能算的废品管。不能叫B品

网友:
无孔不入的js啊……

网友:
我买到A了我去。。

网友:
差点被外观蒙蔽了

网友:
很多卖碳板的都是里面是单向的碳丝,只有外面两层是编织布,板很容易从中间整块裂开的

网友:
太多了 现在很多 都是一层的

网友A:
原来碳纤材料也有以次充好的
方管如此,碳板也这样,圆管是不是也有这问题?
B管应该是表面磨砂的吧

网友:
那是B管比较好吗?

网友:
是否指B管外观虽然表面粗糙,但因为多层碳纤维板压成,抗炸程度却比单层光滑漂亮的A管高?

网友B:
明显B管不行,严重脱皮

网友:
表面的话
A管 叫亮光? B管叫亚光?  区别在哪啊
只知道这么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碳纤材料也有以次充好的
方管如此,碳板也这样,圆管是不是也有这问题?
B管应该是表面磨砂的吧

以前老版飞越就是这样,根本就是玻碳的,新版的应该好了吧,没买新的,不知道

网友:
还真没注意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
JS无所不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明显B管不行,严重脱皮

哪是保护用的薄膜吧。。。。。

网友:
B的是正宗碳纤编织,再一层层粘在一起的,正宗碳纤管,A那是假货管的没买过,板子两种买过,A版发软,B板硬的和钢板似的,我拿砂轮切了10分钟才切开个小口,不过B品太难看了

网友:
多谢分享,看了楼上的回复终于明白哪种好了。

网友(2015-01-07):
留下脚印,,,以后买的时候擦亮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