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看到一个KV5200的涵道。用过的来说说吧

楼主(2014-07-16):
玩固定翼也有一段时间了,塞斯纳,板机,雷电小3A算是不炸了,想来个涵道,看好了,F15,64涵道,无奈手头只有3S2200电池,就想找个推力大点的涵道,X宝找到上有一个kv5200的涵道,介绍说,加四页风扇,3S就能到980G,还可以配6页的,推力应该还大,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如果确实如此,就比黑旋风动力大了,黑旋风本地魔友有在用,是好用,但是那声音不喜欢,所以就找到这个,想试试,各位知道的,说说吧

网友:
没用过  楼下回答

网友A:
2G/w  都不到 涵道效率TM这么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2G/w  都不到 涵道效率TM这么低啊

额……不懂啊,黑旋风的KV4800比这个推力大吗?

网友B:
感觉质量不咋地,非主流的东西还是观望的好,F15就普通的4500KV 64涵道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质量不咋地,非主流的东西还是观望的好,F15就普通的4500KV 64涵道就可以了。

3s的推力足够么?我看的是FMS的F15,EPO材质,不知道和那个219的有什么区别,知道的话,解答下吧,谢谢

网友C:
64还是黑旋风吧,性价比最高。KV5200,推力如果真有这么高,肯定吃电池。我T45用黑旋风64+2200的3s电池基本也就转个四五圈就要降落了。3s飞64推力足够的,想暴力飞不行,但想平稳飞绝对没问题。如果你真想让推力更上一层楼,还是直接考虑4s吧,靠换动力而不提升电源肯定是有副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的推力足够么?我看的是FMS的F15,EPO材质,不知道和那个219的有什么区别,知道的话,解答下吧,谢谢

还有FMS的F15我没见过,219的那个丑机我有朋友飞的。配3s 2200飞得很顺畅,而且比我T45速度快,也更灵活,同时也是很好飞的一款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还是黑旋风吧,性价比最高。KV5200,推力如果真有这么高,肯定吃电池。我T45用黑旋风64+2200的3s电池基本 ...

多谢指导,无奈手上只有3S电池,如果还要增加电池的开销,就放弃涵道了,专心玩螺旋桨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导,无奈手上只有3S电池,如果还要增加电池的开销,就放弃涵道了,专心玩螺旋桨了

你上64涵道3s足够了,屹立T45或者219的F15,都是属于涵道练习机。等你3s飞腻了再考虑暴力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上64涵道3s足够了,屹立T45或者219的F15,都是属于涵道练习机。等你3s飞腻了再考虑暴力飞吧。

来自 ...

暂时考虑的219的F15,但是看到有FMS的EPO F15卖,机型是一样的,就是涂装漂亮些,像真度高,不知道这两个重量上区别大不?性能会不会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考虑的219的F15,但是看到有FMS的EPO F15卖,机型是一样的,就是涂装漂亮些,像真度高,不知道这两个 ...

FMS的没见人飞过真不好说。但我觉得你第一架涵道最好还是选好飞又价格不贵的,因为要考虑到炸鸡的概率。FMS的空机要近400了,用来做练习机性价比低了点。。。

网友D:
219的f15就可以,空机200多克,太重64涵道推力就略显不足了,飞机重了耗电也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FMS的没见人飞过真不好说。但我觉得你第一架涵道最好还是选好飞又价格不贵的,因为要考虑到炸鸡的概率。F ...

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19的f15就可以,空机200多克,太重64涵道推力就略显不足了,飞机重了耗电也大。

飞机定了,就是涵道还没确定,黑旋风的声音,实在是不喜欢

网友E:
我就奇怪了,64那么小的涵道,为什么就非要它有1000克的推力呢?要知道就算是10寸桨,达到1000克推力时消耗的功率也要有200W往上了,何况涵道。以往的涵道机都是配的kV3900的内转子电机,推力撑死不过400克,那时候的模友还不都是照样飞的。T45这种慢速练习机,我们一起飞的模友配的Freewing kV4300外转子涵道,XXD 30A破电调带的很好,3S 2200电池,飞着非常的舒服。为啥现在的模友都是希望飞机重得跟石头一样,而且还要有个几倍的推力才能飞呢?年代变了?这种飞法难道你还当飞机是飞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奇怪了,64那么小的涵道,为什么就非要它有1000克的推力呢?要知道就算是10寸桨,达到1000克推力时消耗 ...

这让我怎么说呢,不是非要有1000克的推力,是现在都是要EPO的飞机,比较耐炸,但是材料问题,比较重,空机,加上设备,全重大概750-800克,400推力的话,能飞起来么?
看了好多帖子,都是说推力要到1:1才好飞,难道我这样理解有错误吗?
还有,想玩涵道机,就是因为像真战斗机,和那个声音,如果只是听着电机的尖叫,没有一点气流声,那也是没劲。
望前辈解答,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让我怎么说呢,不是非要有1000克的推力,是现在都是要EPO的飞机,比较耐炸,但是材料问题,比较重,空 ...

气流声音,64很难出来,基本不用想了,我现在也飞屹立的T45,不过被我强行装进去70涵道,用3S2200MA电池,40A电调,声音感觉还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G/w  都不到 涵道效率TM这么低啊

涵道就是低力效,依靠大电流推动的。
目前市面上涵道的力效基本在1.2-1.6克/瓦之间(最大功率时),暂时还没见到有2瓦的(请不要拿吹称的数据来说),但涵道的优势是桨气流速度高, 一般在200-350km/h;

要高力效,就往多轴那边靠了,现在的多轴电机配桨,似乎随便都到8克/瓦的水平了,但代价是桨速奇低,如果将多轴动力装到涵道飞机上,估计多数涵道机都无法滑跑到能起飞速度。

关于推重比,
真实的飞机,一般推重比达到0.3就能够起飞,即使动力较强的战斗机,也很少有推重比过1的(加力后)

涵道飞机领域,多数推重比并没达到1,但一样飞的很好啊。

只是一些模友过于看重这个推重比,恨不得滑跑2米就起飞,实际这样是偏离了涵道机的初衷的,尤其是涵道像真战斗机

当然,比较大的推重比对于应急、救机这些纠正动作会有好处,尤其是比较轻的飞机。

关于LZ提及的这款涵道,在涵道界似乎比较少人提及,主要是全油门电流太大,对普通锂电池电池损害较大。
因为涵道的最大电流,装上飞机后可能会有10-20%的增加,可能到70A左右,并不是厂商所标的电流值(这个电流值一般是在测试台得出)
因此你实际需要配备能稳定输出70A电流的电池才能稳妥的飞好这款涵道。这样的话,自己算算涵道、电池方面的投入吧。

我自己的经验,是充分参考前人的经验去选择配件,不轻易当白老鼠。

如有得罪多包含~~

网友:
引用 网友F:
涵道就是低力效,依靠大电流推动的。
目前市面上涵道的力效基本在1.2-1.6克/瓦之间(最大功率时),暂时还 ...

学习了

我忘了   初中有个公式   功等于力乘以距离

涵道   风的速度很大   如果和多轴的电机比起来   力效可以达到6个(只是比方  因为涵道的风速是多轴4倍左右)

网友G:
这涵道如果配3S,电流58A的话,那么你2200的3S电池上天1分钟左右就要下来了,而且必须用30C以上的电池,否则电池立即大肚子,不过如果这涵道价格在200元/套以内的话,可以试试,,,3S全油门输出近1公斤,那么楼主飞的时候推油控制一下,也可以省电,飞个2-3分钟没问题,,,飞机推重比0.7:1即很好飞了,推力大可能起飞时短距离就能拉起,,,但你用小油门滑跑,速度上去了,飞机也一样可以起来,只是距离长些而以,,,但会更象真:)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涵道就是低力效,依靠大电流推动的。
目前市面上涵道的力效基本在1.2-1.6克/瓦之间(最大功率时),暂时还 ...

写的真好啊,学习了,多谢指教,已经入了黑旋风,先飞了再说,不行就换7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涵道如果配3S,电流58A的话,那么你2200的3S电池上天1分钟左右就要下来了,而且必须用30C以上的电池,否 ...

多谢指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涵道如果配3S,电流58A的话,那么你2200的3S电池上天1分钟左右就要下来了,而且必须用30C以上的电池,否 ...

价格在320一套,暂时不考虑了,已经入了黑旋风,不知道能不能换别家的风筒,这个电机配的风筒叫气旋窝喷,扇页比较大,应该声音会好点,如果能用黑旋风电机就好了,还有就是涵道桶直径是66.7不知道能不能装进64涵道的飞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价格在320一套,暂时不考虑了,已经入了黑旋风,不知道能不能换别家的风筒,这个电机配的风筒叫气旋窝喷 ...

而且这个涵道桶就只有一家在卖,听视频的声音很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3s的推力足够么?我看的是FMS的F15,EPO材质,不知道和那个219的有什么区别,知道的话,解答下吧,谢谢

FMS F15 PNP就可以了,没必要弄这么复杂。

网友:
黑旋风64   3s2200能飞,不过太肉了,要是挂载拉烟什么的就完了   还是4s有劲

网友H:
看不下去了。数据一大堆。没意思。219的我飞过。T45飞过。用黑旋风飞过。用水星64也飞过。3S 2200飞过。4S2200也飞过。总结。这两个飞机不管你用黑旋风,或者高端的水星。3S照样杠杠的。4S照样暴力的。电池至少50个起落了。也好好的。
数据是给人看的,实际还是自己飞下来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不下去了。数据一大堆。没意思。219的我飞过。T45飞过。用黑旋风飞过。用水星64也飞过。3S 2200飞过。4S2 ...

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