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mwc不能起飞

楼主(2014-07-16):
自己焊了一个mwc,照着论坛里做的,什么都弄好了就是不能起飞,一飞就斜,飞控上的指南针传感器会抖动,是这个原因还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神指教!

网友:
起飞前做好加速度和水平的校对看看

网友A:
发个照片,或者录段视频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啊!这个可能性可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照片,或者录段视频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啊!这个可能性可多着呢!

根本就飞不起来,可能是我自己没设置好,有时间好好设置一下再说。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个照片,或者录段视频上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啊!这个可能性可多着呢!

如果没调整pid能不能飞行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根本就飞不起来,可能是我自己没设置好,有时间好好设置一下再说。谢谢!

飞不起来也能通过图片和视频看出很多东西的。比如电机转向有没有问题,正反浆的安装有没有错误。另外也可以自己通过gui来测试一下,拆浆、解锁,轻推油门。用手晃动机架,看看软件里面各个电机的反应是不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没调整pid能不能飞行呢?谢谢!

mwc用默认的PID完全可以起飞,而且很平稳的。建议先打开自稳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不起来也能通过图片和视频看出很多东西的。比如电机转向有没有问题,正反浆的安装有没有错误。另外也可 ...

桨和转向是对没错的,晚上回去拆桨试试!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桨和转向是对没错的,晚上回去拆桨试试!谢谢!

确认接线和浆的安装都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先打开自稳模式。我第一次通电MWC的时候也是直接就翻出去了,在屋里还是蛮吓人的。开了自稳后好歹能够四脚离地。你能够解锁,我估计遥控通道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在屋里面测试的时候,油门中点可以调低一点,0.4左右,免得一推油就直接翻出去。

MWC的磁阻比我手机的还要精准,基本上定在某个角度就一动不动的,不像手机总有几度的偏差,晃来晃去的。如果一直抖动的话,需要检查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比如电调的电源线是不是和飞控板距离太近了。我刚才测试了一下,就算解锁怠速,或者轻推油门,角度也不会发生一点变化的。

不过MWC的磁阻虽然精确,但是还是比较容易受到干扰的,用手机听筒一端在飞控周围绕圈,明显看到gui里面的指南针在乱动。

当然,别忘了这两项的校准。校准完测试一下,特别是转三圈的那一个,有的时候要校准两三次才能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接线和浆的安装都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先打开自稳模式。我第一次通电MWC的时候也是直接就翻出去了,在 ...

嗯嗯,我晚上试试!很感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mwc用默认的PID完全可以起飞,而且很平稳的。建议先打开自稳模式。

我发现放在平地上推油门,四个电调的输出都有很大差别,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load0324发表于2014-07-16 22:32:06

我发现放在平地上推油门,四个电调的输出都有很大差别,这是怎么回事?
差别很大?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别很大?电调油门行程校准了吗?

还不知道怎么校准推油门时电机没有同事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没调好吧

应该是没校准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接线和浆的安装都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先打开自稳模式。我第一次通电MWC的时候也是直接就翻出去了,在 ...

我想问一下电调怎么设置,我看了好多帖子,都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件没调好吧

是啊,电调还不知道怎么调。。。。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问一下电调怎么设置,我看了好多帖子,都不行啊。

你这个电机差的也太多了吧!电调的说明书上有设置电调的方法的。一般用遥控接收的三通道设置电调的功能。一个一个设置完了后,用飞控统一设置电调的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差的也太多了吧!电调的说明书上有设置电调的方法的。一般用遥控接收的三通道设置电调的功能。 ...

电调说明书都不知道扔哪去了,你下午不上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机差的也太多了吧!电调的说明书上有设置电调的方法的。一般用遥控接收的三通道设置电调的功能。 ...

我没有单独设置,直接飞控统一设置电调,油门最大,电调通电,听不到滴滴两声,只听到滴滴滴-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单独设置,直接飞控统一设置电调,油门最大,电调通电,听不到滴滴两声,只听到滴滴滴-滴--

来 ...

什么品牌的电调,我这里有好赢的,发给你看看。

先用接收机单独接一个电调,别的电调都断电。油门最大上电池,听到滴滴两声后迅速油门最低,3s电池的话会听到滴滴滴三声,油门就调好了。但是这个不准,只是接收机的油门范围,电调编程设置完成后就可以用飞控一起调试行程了。拆浆别忘了,电机不要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电调,我这里有好赢的,发给你看看。

先用接收机单独接一个电调,别的电调都断电。油门最大 ...

单独设置是借接第三通道吧?还有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图片,有一条线波动很大。是表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品牌的电调,我这里有好赢的,发给你看看。

先用接收机单独接一个电调,别的电调都断电。油门最大 ...

我发觉我问的都是傻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发觉我问的都是傻逼问题,

话可不能这么说,谁都是从完全不懂过来的,技术不断在发展,以前的专家在新技术面前也是学生。知识的积累只有先后,没有多少。
玩这个四轴最主要的是很多问题根本百度不出来,开源的知识和技巧什么的又太过分散,不成体系。加上玩家天南地北,别说想在周围找个师傅带一带,就是找个菜鸟商量商量都是困难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单独设置是借接第三通道吧?还有你有没有仔细看我的图片,有一条线波动很大。是表示什么?

来自安卓客 ...

其实哪个通道不重要,主要是给电调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最为信号。油门通道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设置起来方便些,不像其他通道,只能停在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哪个通道不重要,主要是给电调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最为信号。油门通道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设置起来方便 ...

懂了,谢谢啊!晚上回去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懂了,谢谢啊!晚上回去看看!

不客气,不过看图片,你的飞机在调整方向啊。你是不是解锁后转动过飞机的角度?
先按部就班的来,反省一下,哪些已经做到了,哪些还没做。不要一上来就飞,然后就说有故障。这样别人想帮你都无从下手的。
就比如电调的设置,刹车有没有关掉?进角有没有最大?电池的放电是多少C?是不是要设置成锂电还是镍镉电池?启动模式会不会设置成柔和了?等等等等。先吧所有电调参数调正确,调一致了,在做下一步。不着急,慢慢来。

网友D:
是不是我看错了, 飞行开关是设置在开关2, 信号输出表是开了开关3及4, 这样完全没相关了,也就是功能没打开.
输出上面看, 中立点Pitch & Yaw 数值最好是1500, 从控里微调项调整。
再把输出高低数值调到低1100下,高1900上,从控里行程项调整。
马达3,9是不是输出匹配油门差很大,就不知道怎了。
建议把论坛里的手册研究下。。

网友E:
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应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可不能这么说,谁都是从完全不懂过来的,技术不断在发展,以前的专家在新技术面前也是学生。知识的积累 ...

也是啊,说实话附近都找不到玩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看错了, 飞行开关是设置在开关2, 信号输出表是开了开关3及4, 这样完全没相关了,也就是功能没打开.
...

那个中立,我怎么调微调都不会在1500,只会在1500附近相差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看错了, 飞行开关是设置在开关2, 信号输出表是开了开关3及4, 这样完全没相关了,也就是功能没打开.
...

我的是天6,开关5,6都只是把值调到最低了,第6通道最低是angle,中间是baro. 最高是mag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软件问题,不是硬件问题应该

可以说清楚点吗?小白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天6,开关5,6都只是把值调到最低了,第6通道最低是angle,中间是baro. 最高是mag

来自安卓客户 ...

跟控通道无关系,能够让功能框反白才是启动功能项;
现在输出是在开关3及4,你可以点选开关3的功能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控通道无关系,能够让功能框反白才是启动功能项;
现在输出是在开关3及4,你可以点选开关3的功能框.

嗯嗯,这个知道。电调是我之前在kk上使用过的,还需要设置不?

网友D:
因为方向的中立点偏多,所以平放时3,9电机输出想修正,就会看起来像偏很大, 如果飞起来回转就只好靠手动修正.
这样应该可以飞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方向的中立点偏多,所以平放时3,9电机输出想修正,就会看起来像偏很大, 如果飞起来回转就只好靠手动修正. ...

不懂额。。。我想单独设置电调,可是电调街上遥控接收机电机就一直弟弟滴滴滴,电调是新西达。都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D:
电调没有收到信号输出, 校正网上教程一堆,建议去翻一下. 卖MWC也有网址下载.

网友:
有中文的,肯看一定会成功.http://www.multiwii.cn/faq/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没有收到信号输出, 校正网上教程一堆,建议去翻一下. 卖MWC也有网址下载.

知道了,我去淘宝店铺看看。

网友D:
既然也玩过KK, 又能玩MWC一定是喜欢折腾精神的, MWC也是很有创造空间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也玩过KK, 又能玩MWC一定是喜欢折腾精神的, MWC也是很有创造空间的飞控.

我就觉得耐整我才玩的mwc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不过看图片,你的飞机在调整方向啊。你是不是解锁后转动过飞机的角度?
先按部就班的来,反省一 ...

我用的是新西达,遥控油门最大,电调接上电源,马达就567 _滴滴滴 _滴__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哪个通道不重要,主要是给电调最大舵量和最小舵量最为信号。油门通道可以停在任意位置,设置起来方便 ...

天6a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客气,不过看图片,你的飞机在调整方向啊。你是不是解锁后转动过飞机的角度?
先按部就班的来,反省一 ...

你好,这个是我没接电调时的数据。是不是因为我用了不好的硬件造成的啊?还有aux1也上下浮动,遥控第六通道拨动也没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是我没接电调时的数据。是不是因为我用了不好的硬件造成的啊?还有aux1也上下浮动,遥控第六通 ...

aux1浮动不应该,检查一下遥控。aux2需要再固件里面打开,然后重新刷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aux1浮动不应该,检查一下遥控。aux2需要再固件里面打开,然后重新刷机。

遥控关了,auk1还是浮动。。。11号电调输出还是有一点浮动,其他的都停在1150,电调还没有接,是不是因为是我自己焊的板子,有问题哦。

网友F:
lk回答的好仔细,比教程还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k回答的好仔细,比教程还详细

是我太笨了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我太笨了吗

不是,是因为有时候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是因为有时候人会被胜利冲昏头脑

我还没胜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关了,auk1还是浮动。。。11号电调输出还是有一点浮动,其他的都停在1150,电调还没有接,是不是因为 ...

那我就不好判断了。你可以断开接收机电源看看。自己焊的板子会不会设计不完美,某些通道有干扰呢?也是用328的芯片?找一个arduino pro mini或者arduino uno r3,刷上mwc的固件,接上接收机试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好判断了。你可以断开接收机电源看看。自己焊的板子会不会设计不完美,某些通道有干扰呢?也是用 ...

我放弃了还是买个成品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放弃了还是买个成品吧

成品的话,就直接apm算了,反正玩mwc的,昨晚也要升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话,就直接apm算了,反正玩mwc的,昨晚也要升级的。

其实,刚才我也在纠结,现在就apm吧。哈哈,谢谢建议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还没胜利呢。。。。。

已经至少能转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至少能转了不是

那肯定的喽,可是不能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成品的话,就直接apm算了,反正玩mwc的,昨晚也要升级的。

2.6的和2.8的选哪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