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小白问题,关于机架效率的。

楼主(2014-07-16):
原来用的是600轴距的铝架,后来炸机后更换450的塑料山寨机架。别的配件一个都没换。但是明显感觉续航时间变短了。直接从15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请问这个正常么?还是炸机后电机需要重新做平衡?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等高手解惑。

网友A:
重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量问题

新机架比原来的机架还要轻20g的。

网友B:
是同一组电池吗?不能只看容量数据

网友C:
或许机架不好导致动力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同一组电池吗?不能只看容量数据

电池没有更换的,还是原来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或许机架不好导致动力损失

有可能。山寨的f450的塑料机架比铝架明显软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