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英国地盘虎

楼主(2014-07-16):
我的英国地盘虎走湿泥地容易掉履带 不知道是否正常 还是我车需要改装了啊,求各位大侠解读。

网友:
是不是太松了

网友:
湿泥地最伤路轮,诱导轮,建议还是少开,我试验后感觉随便什么底盘什么车,包括田宫,如果要去挑战这样的极端地形,不卡齿、不掉履带基本不可能。相同的一块泥地,干的时候只要底盘履带改的好,基本不出问题,如果是湿地,多半要着。

网友:
那就不要去湿地上开 洗车很麻烦的

网友:
因為濕的沙泥帶着小石, 會很容易沾在誇導輪, 驅動輪上的齿位, 那就會影響與履帶接合導至掉履帶,

除非如1:1般有強大的扭力把那個小石沙泥壓碎, 1:16應該很難做得到.

网友A:
还是诱导轮问题,最好改成横轴才真正牢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诱导轮问题,最好改成横轴才真正牢固。

请教大大,英国虎不应该是诱导轮通轴+诱导轮张紧器的配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大,英国虎不应该是诱导轮通轴+诱导轮张紧器的配置吗?

是啊,英国虎好像是有个涨紧器装置的,但这东西应该不太实用,通轴我记得是一块横向的铁板,所以我觉得还是 诱导轮的涨紧装置导致诱导轮不正。我 的虎改了横轴,诱导轮每边上了三个轴承,跑野地就再没调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英国虎好像是有个涨紧器装置的,但这东西应该不太实用,通轴我记得是一块横向的铁板,所以我觉得 ...

明白了。。。大大的虎不是英国虎啊原来?战旗的是英国虎。

网友C:
“坦克”就是要在烂泥地、沙土地走才有感觉!整天在水泥地板木地板上跑没意思。但要经得起操必须适当改造,尤其是驱动轮、诱导轮加固是必不可少。我的恒龙虎改造后在湿泥地撒野跑到泥巴卡死路轮就没掉过链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坦克”就是要在烂泥地、沙土地走才有感觉!整天在水泥地板木地板上跑没意思。但要经得起操必须适当改造, ...

怎么改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