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背上精灵2去旅行,老师们给点指导

楼主(2014-07-16):
现在刚装好的飞越650机架+飞越狗台+V2飞控飞行很稳定,但之前“马六”失联一次,后装H4炸机一次,搞的对飞行有点航拍恐惧症,飞行高度最高也不到100米,都没有飞出目测范围。但个头有点大,出行携带不方便,最后狠心买了精灵2,前天晚上精灵2+H3D狗台回来了,8月初去大连玩要带上,想问一下,有带精灵出去拍摄的朋友给我指导,因为去时要坐飞机,都要注意什么。谢谢!!

下面是飞越650机架+飞越狗台+V2飞控练飞的镜头。后期进行了简单调色。飞行时间是晚上7左右,飞行五个驾次。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zMyNTYyMDU2==.html

网友:
为什么多轴都要那么贵啊

网友:
可以上飞机,单块电池不超过100毫安时就没问题,精灵是57毫安时,完全没问题,我在新疆安检那么严的都可以带。再配个背包嘛,很方便的。

网友:
过来看看热闹

网友:
我带过没有问题

网友:
今天刚刚托运了安全箱装的精灵2,只需要注意不要托运任何电池就行了。 三块精灵2原装电池+8节5号镍氢充电电池随身携带,过安检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谢了,我定了精灵包,这周日能到,我到时把它放到皮箱里托运

网友:
精灵便携性好,适合旅游航拍。上飞机不是问题,我带精灵从北 京至新疆飞往返带上飞机,过安检都没有问过一声。重要的是注意安全,海滨、山口往往风比较大,风力超过3级不要勉强飞。在热闹的旅游区要找相对比较僻静围观者少的地方放飞。天气好时抓紧多拍一些,阴雨、雾霾天就算啦,拍不出好效果。总之每次飞行都有风险,谨慎一些好,把风险降到最低。大老远的高高兴兴背着去了,如若落个提控归,不仅经济上的损失,也太打击情绪啦。

楼主:
听老师的话,安全第一。不飞高,风大不飞,不在人多的地方飞行。
昨晚下午第二次空机在飞场飞行测试结束,晚上12把云台、图传、OSD(迷)安装好 。全重为1298克,在安全的情况下,也只能减到这个重量了,并进行了图传的信号传送试验,明天早上全载测试飞行。

楼主:
希望精灵2能带来好的航拍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希望精灵2能带来好的航拍视频。

精灵2的3D云台拍视频画面很稳的,向前后左右上下都没问题,只转向时尽量控制转动慢一些,不然可能图像不太连贯,画面不好看。

楼主:
好,谢了老师。我先进行几次测试试飞

楼主:
今天把狗的电池取了,由精灵供电,重量减少到1277克,下午正式试用云台和自由配置的图传。

网友:
不错!请问后期用什么软件做的哦

楼主:
编辑:Adobe_Premiere_Pro_CC
调色用的是Premiere插件Color Finesse

楼主:
上图中精灵的图传天线,也换成了蘑菇天线,棍棍的不行。信号差的多。

网友:
我带过精灵去旅行,海拔上了800米,就要注意了,海拔越高,越不能飞远,风大尽量别飞,实在想飞,别飞远,就算掉下来,也能拣得回来,到了外地,记得效准指南针,接上电脑,看看有要不要高级效准。更多旅行,炸机视频,请看我之前的帖子

楼主(2014-08-15):
飞行回来了,由于迷你图传接口接触不良,起飞后不长时间,信号就没有了。所以最高也就50米左右。使用感觉和视频整理完发上去和大家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老师的话,安全第一。不飞高,风大不飞,不在人多的地方飞行。
昨晚下午第二次空机在飞场飞行测试结束, ...

这个风速计不错,我也入了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