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 改慢速舵机

楼主(2014-07-16):
一次 接舵机的时候不小心正负极接错了,之间一个闪光和一小朵蘑菇云,还有啪的一声,心想,全新的银燕9G就这么完蛋了,仔细一看,电路板上面的胆电容烧了,通电后,舵机的速度变慢了,打60°需要1-2秒才能转过来,但是力量精度貌似不变,也不抖舵。更换了胆电容之后,就完美修复了。    手头还有个银燕标准舵机,拆了1看,也有1颗胆电容,就是黄色的 一小块四方的,特征很明显。拆下之后,舵机速度 就会变慢,其他没影响,用在襟翼等一些需要满舵机的场合 非常好。(各位要改的话,请自行测试号啊,目前我只试过银燕的舵机,其他没试过。)  不过一直不明白原理,为什么去掉这个电容之后舵机就慢了?求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这么神奇,找时间试试

网友:
改慢舵机可以拿来做倾转旋翼机的倾转舵机。

网友:
很好!但我不需要,我的JR XG8可以设舵机延时。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挺强的

网友:
有所发现!

网友:
啥原理啊?

楼主:
我也搞不清楚呢。

网友A:
在稍大负载情况下没有这个钽电容可能会烧舵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稍大负载情况下没有这个钽电容可能会烧舵机啊

不知道是这个电容是什么作用,看起来好像是滤波的,另外我也测试过了,大负载 没有问题。电机也正常。当然 长时间的大负载,正常舵机也会烧的。欢迎电子高手进来讲讲 这个电容到底有啥神奇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