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机MT1806搭配DH280折叠机架测试

楼主(2014-07-16):
银燕公司所有员工及各位模友大家好!
在这里首先表示歉意,由于本人工作原因出差回来晚,并且家里出了点事,所以测试的事推迟了一些。现在测试正在进行中。
按照计划我的测试分为两大项,
      第一项是使用专为此次测试设计的DH280折叠机架对该电机进行四轴方面的测试。这个小电机官方参数拉力可以达到460克,因此四个载荷可以在800g左右飞行,所以专为它设计了一款便于携带的DH280机架,原计划为全碳纤结构,但是由于是测试版,所以改为玻纤与碳纤结合的产物,机架组装后全重为115g,轴距280,带有FPV减振架,飞控减振架及一体化的分线板,当然本次测试的是使用了成品分线板,计划中的分线板没有去打样。该机架可搭载4颗MT1806,设计飞行载重500克,或是同轴8颗MT1806,设计飞行载重1000克。折叠后尺寸为210X130X95mm,便于携带,全套设备及电脑可以放在一个电脑包里带走。
    另一个专为该1806设计的公园小机测试。主要特点是简便,安装及携带方便。
    还是先开箱照,这个电机做工绝对没的说,一个字漂亮。用老婆的话说到手一看就是好东西。(晚上上图)

1、开箱体验:电机做功扎实,外观漂亮,标识明确,桨夹一体化设计,使用比较方便。重量控制的较好。
   不足之处:a、电机外壳是漆化表面,比较容易掉漆;
            b、采用了通用的一体化的桨夹设计,该设计的一个矩板是使电机的互换性受到了限制。购买时没法确定备件要买那一只?(一般出远门玩时一般都会备一只备用电机,以防意外。)一体化桨设计应该再改进一些。
            c、电机轴是2mm的,轴承相对较小,对使用寿命可能会有影响,如果能使用3mm轴,效果会更好。
    改进建议:a、电机外壳采用化学表面处理(发蓝、发黑、钝化等),处理后激光LOGOLOGO面防锈膜处理。
              b、采用3mm电机轴设计。
2、安装体验:电机底座安装孔采用了常用的通螺纹方式,该方式制作及安装简单,成本及重量控制的也比较好。评测的电机所带的螺钉可配合1.5mm-2mm的电机座,如果使用1mm的电机座时,建议配上垫片,否则会有顶坏定子线圈的危险。
   不足之处:由于是螺纹通孔设计,因此在安装时螺钉及安装座选用不当很容易使螺钉旋入到定子的线圈上,造成线圈的损坏,目前送测的螺钉长度如果不加安装座时就会旋到线圈上,很不安全。
   解决建议:看到一部分网友也提出此问题,官方也做了答复,说要配几种螺钉来解决此问题,为此本人做了该电机的3D模型来说明解决的方法。
            电机底座环带增厚0.3mm,采用非贯通螺纹限位,定制丝锥定制攻丝深度,当过螺纹时由于进螺纹区会产生自锁及紧固效果,增加的环带重量增加约为0.002g不影响大局,说明书中对螺纹的安装进行说明,该方法也是机械中常用的方法。另一方法是增加一个定位螺纹套的方法,也是一个解决的好办法。
   送测电机的解决方法:在定子与电机底座间增加一个0.3mm铝环。挡在螺钉和定子线圈之间。有效的保护线圈。

3、初试体验:该电机转动起来比较轻盈,振动控制的不错。转动后可象陀螺一样挂线,线抖动不是很强烈。证明其平衡做的不错。
   玩家建议:初步测时使用了XXD10A、好盈飞腾10A、好盈天行者20ASimonK程序电调。由于该电机的KV值比较高,所以电调的适应性要求也要高一些,具体情况是:
   对于SimonK程序电调当油门达到70%以上是时,会出现滞顿现象,振动感明显,分析原因是XXD10ASimonK程序电调,比较适合1800KV以下的电机,在高较速下,由于电调PW驱动时间较长与电机电磁饱合时间及相位时间不匹配,造成回拉现象,具体情况以后使用示波器详细分析,目前该情况的出现的原因还不明确。
   使用好盈飞腾10A、好盈天行者20A时,在油门达到45%-70%时稍有振动回拉现象,但是不是很明显。达到90%门时有一点会出稍强的振动。
   使用SimonK程序电调、XXD10A、电调,空载时温度会高于使用好盈飞腾10A、好盈天行者20A电调。
   如果玩家用于四轴或是八轴飞行时,建议使用好盈或是中威特等电调,不要使用XXD10A或是SimonK程序电调。
   如果玩家用于公园小固翼时,可以不考虑以上情况,可以正常使用,但对于电机及电调有什么影响目前还不清楚。
4、初试体验:由于桨没有完全做动平衡,所以只是初步试了一下,后面继续更新上图,测试方法采用直压法(个人认为该方法比杠杆法准一些),11.1V锂电充满电时电压12.6V使用下图的5030桨,全油门推力达到了440g,50%油门时200g,所使用的测试桨如下图,该桨正在做动平衡,准备下一次全面测试,图中有5030桨及6035桨。

5、装机初体验,由于还没有完全测试完,所以试装了一下,并折起来进行了一下初步测试,整机全重523g,带2200mah/3s锂电。见下图,装机完成并试机时更新此处说明。
   配置:APM2.8+GPS+好盈飞腾10A+天七+DH280+2200mah
   看情况确定是否加FPV

6、桨应用测试:对于该电机分别使用5030桨及6035桨测试,使用5030桨时全油门/12.6V/达到约400g推力,10.8V时推力约为320g。换用6035桨时,全油门的确可以达到460g的推力,但是电机温升较快,功电机功率达到了115W,个人认为这种小时机不适合在该功率下长期工作,对电机的寿命会有很大的影响。如果用来做小四轴的话,飞行重量一般应该不会超过700克,每个电机的平均载重175克,加上调整余量,200克的悬浮载重足够了,所以即使在电为10.8V时80%油门仍可以比较灵活的飞行,所以个人认为3S电池时采用5030桨比较合适。如果追求爆力的话6035桨也没有问题。
   在测试中发现一个问题,之前空载测试说过有拌动的情况,带桨电机在80%油门以下时会发出很尖的叫声,类似于磨合,高于80%油门时,叫声消失,大家可以看下视频,一同分板下原因,或者是我这四个的个体原因?

7、装机图片欣赏

目前四轴正在找时间飞行测试,由于近期出差,所以评测还没有完成,公园固定翼正在制作中。

网友:
好帖,楼主分析很全面,有机架图吗,发几张

网友:
感谢楼主的认真测评,您提出的意见我会反馈给工程师认真分析,谢谢

网友:
评测得真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