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推荐

楼主(2014-07-16):
本人最近想玩迷你6通直升机 求性价比最好的小鸡鸡 最好能用的遥控器 我的遥控器是mz-24 谢谢 大家 老鸟们

网友A:
性能就130,要性价比还是9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就130,要性价比还是977

我的遥控器能使用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遥控器能使用么

mz-24什么协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z-24什么协议的?

我孩子真不太懂 怎么看协议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孩子真不太懂 怎么看协议啊

我知道信号是 fhs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孩子真不太懂 怎么看协议啊

没听说过mz-24控那两个小机

网友:
出977,95成新。联系QQ58016546

网友C:
Graupner SJ MZ-24遥控器?国外的遥控器。。。。。。
有些飞机可以用这个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Graupner SJ MZ-24遥控器?国外的遥控器。。。。。。
有些飞机可以用这个控!

那些 飞机啊

网友:
只要支持飞机的通讯协议就可以吧。。。。。。。。。。。。

FBL100、V922那些都有高频头模块支持。

网友:
v922还是算啦,直线舵机有两个开始抖了,最好考虑其它机型,当然无刷的更省心,练习起来不拖后腿。
如果必须用你的控,那就不太好选了,不要纠结控还是有很多选择的。
与其在控上折腾不如入套机认真练习。

网友:
我自己用14SG飞HP100 BL,有高频头的,玩的还算开心:)供楼主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