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各个多旋翼飞控能支持的最大轴距是多少

楼主(2014-07-16):
如题,DJI各个多旋翼飞控能支持的最大轴距是多少

网友:
我也觉得没什么关系。除非你要搞20米的

网友A:
手册里就有,自己找。

网友B:
NAZA 的不超過650. 超過要上悟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册里就有,自己找。

什么手册?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ZA 的不超過650. 超過要上悟空

悟空能支持多大,A2又能支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NAZA 的不超過650. 超過要上悟空

我的680六轴用Naza飞得很好啊

网友:
还有人用NAZA飞810以上的飞机,依旧很稳。

网友:
naza最多支持六轴。。貌似跟轴距关系不大。。。

网友C:
楼上都在扯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236006

6.飞行控制器:主流飞控有DJI的,零度,APM和MWC。新手的话,直接DJI吧,虽然贵一些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零度也还不错,相对来说可调参数和功能要多一点,本人对零度不太了解,就不在这里班门弄斧了。APM和MWC都属于开源飞控,这个调教就会有一定难度了,喜欢折腾的就用APM和MWC。新手我不太推荐MWC和APM,这两者虽然价格便宜,但考虑到难调,新手炸鸡几次的成本也够你买DJI了。鉴于文章主要写给新手我们主要讲解一下DJI几个多轴飞控的区别。DJI主要有以下几种飞控:
NAZA lite
NAZA-M V2
Wookong-M
A2

NAZA lite 就是NAZ-M V1 平台做的简化版但不能做扩展,也就是说插不了IOSD,也无法装禅思云台(副厂云台都是接接收机的,也就没问题了)。飞行稳定性方面,更新了固件后其实和NAZA V2 差别不大

NAZA-M V2可以说基本满足大家的要求。可以扩展IOSD,禅思云台,BTU(蓝牙调参,最大作用时调整)等。IMU和主控是集成在一个盒子里的。有人会问,NAZA-M V2可以支持大轴距的多轴么。当然可以。曾经给客户配了一台960,用的就是NAZA –M V2。DJI只说了NAZA-M V2不适合震动大的架子,实际上,我们只要使用好的桨和电机平衡就可以了。另外NAZA 不支持Z15系列云台。

Wookong-M硬件方面说白了,其实就是NAZA-M V2的精度升级版。将IMU 和飞行控制电路分开。在IMU内部加个减振海绵,另外集成了BTU。功能方面的差别就是一个热点环绕NAZA V2是没有的。飞控算法什么的,都是相同的。另外增加了对Z15云台的支持。

A2 就是Wookong-M的集成接收机版本。精度方面,其实较WKM没多大改变,功能方面也和WKM一样,唯一麻烦的就是那个内置接收机,是支持 S.BUS的,普通接收机想用,就要买个转接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都在扯淡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924915&pid=1276663 ...

比较中肯的回复 顶1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