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12克的舵机可以用在450直升机上吗

楼主(2014-07-16):
银燕 EMAX ES08MD 数字金属微型舵机 12g/2.0kg/08 sec

本人米少,舵机坏了,这个舵机装在450上可以安心用么,或者大家推荐个差不多点的舵机,
一起玩的摩友推荐要KST的舵机,米少伤不起哦,都不敢做朋友了

网友:
同问, 450不暴力3d用神马电装价廉物美?

网友:
933可以,一般3D没问题。

网友:
只做悬停和简单航线,你就是用9克辉胜都行。

网友:
只悬停估计这些舵机还行,稍微有点大螺距动作就不行了

网友A:
楼主就用ES09MD呗····450的斜盘舵机···40多一只··也不贵···

网友:
用一下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用ES09MD呗····450的斜盘舵机···40多一只··也不贵···

09md您 用着好用吗?

网友:
09MD,到手后打开一个看了下,里面做工还行,齿比较精致,虚位小,力量大,但外壳拆开后有两个螺丝有点滑丝,主观感觉就这些,至于寿命还有待考验。因为我也是才买不久用在K8,才飞了20来次吧!!
ES08MD,如果只是悬停和小航线,应该没什么问题,以前ESKY8克和辉胜9克都用过,没问题的

网友:
没有问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就用ES09MD呗····450的斜盘舵机···40多一只··也不贵···

锁尾用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09md您 用着好用吗?

09我是推荐从小机机进阶450的朋友用,还不错····我自己用的ES9256·····

网友:
锁尾用ES9258啦·····还是不错滴···价格也适中····我飞3D好多个起落了····没发现有什么不妥····

网友:
应该可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