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A控加死胖子,有点弄不明白了····请用过A控跟死胖子的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14-07-16):
新买个A控+死胖子,还有买了套可转向的起落架,但是接线接不明白了 ,死胖子是V尾的,A控的V尾两个舵机一个接2通道一个接4通到,但是起落架转向舵机接哪????如果用Y线接4通道,因为是V尾,打升降舵是不是起落架转向也动????还请大神们指教下老弟!!!!!有点糊涂了·····

网友:
a控貌似有v尾模式,你看看说明,外壳上那几个开关也可以到osd里设置

网友:
顶,我正准备考虑入手这个,弄好了,说下感受

网友:
起落架和飞控的方向通道输入通过y线接到接收机的方向通道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接在这4个通道里,另找一个空闲通道做混控,这个通道最好是旋钮,为了方便微调跑偏,比如第5通道和方向混控,当打方向的时候起落架也有方向,另外可以再设个开关控制这个混控,上天的时候就可以关掉,起落架的方向舵机就关闭了,省电,我就是这样做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接在这4个通道里,另找一个空闲通道做混控,这个通道最好是旋钮,为了方便微调跑偏, ...

我是天8控  就是做混控有点不明白··不知道怎么做!我看控上有可编程普通混控!怎么设置呢?!!可否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不要接在这4个通道里,另找一个空闲通道做混控,这个通道最好是旋钮,为了方便微调跑偏, ...

好了  设置好了  多谢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了  设置好了  多谢啦·····

提醒一下,如果设置了开关,降落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否则只会直线跑,我有一次就忘了,差点蹭到路边

网友(2014-08-25):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下,如果设置了开关,降落的时候别忘了打开,否则只会直线跑,我有一次就忘了,差点蹭到路边

前轮转向怎么安装的,求教,求图求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