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客服请进!手机APP地面站不显示地图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7-16):
进入地面站的界面,不显示地图,是空白一片,是什么情况?怎么解决?

手机系统是Android 4.0.3。

网友A:
您好,您需要连上wifi登陆互联网缓存地图后再连接您的飞机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您需要连上wifi登陆互联网缓存地图后再连接您的飞机wifi。

这个我知道啊!
就是连接到WIFI上不显示地图!
进入地面站后,该显示地图的地方是一片空白。

PS:在APP中的“找回我的PHANTOM 2 VISION”里有地图显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啊!
就是连接到WIFI上不显示地图!
进入地面站后,该显示地图的地方是一片空白。

请问使用的手机型号已经地区是在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使用的手机型号已经地区是在哪里呢?

手机型号:LG-F160L
Android版本:4.0.3
手机root过
地区是上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机型号:LG-F160L
Android版本:4.0.3
手机root过

上海地图是没问题的,您尝试更换其他手机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海地图是没问题的,您尝试更换其他手机试一试。

这兼容性不行啊!
不能为了用地面站功能换一个手机吧?!

网友A:
手机品类繁多,不能照顾到每一个品牌每个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品类繁多,不能照顾到每一个品牌每个系统的。。。

OK!
不管怎样,回复很及时,赞一个!
我再试试吧。

网友(2015-01-20):
我是三星GT-I9108 安卓系统4.1.2 也无法显示地图,闹特3 正常,华为荣耀4X 正常

网友:
我的也不显示(在找回 那个里面)

看到 ls 解释居然和手机兼容有关,这不是把用户当**蒙么。。。

关键“找回”那个功能里左下角写的还是“baidu地图”。。。

网友(2015-03-07):
大疆推荐三星S3,S4,我的三星S5却不兼容,真是无语,看来大疆还是不能很好滴为用户着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