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OSD找不到卫星,进不去设置。。。。

楼主(2014-07-16):
OSD一直无法找到卫星,不知道什么原因,OSD长按也无法进入设置模式,长按就是显示OSD和不显示OSD,请大家看看是不是我线接错了?OSD为什么进不去设置。

用的是这款OSD, ,

开机显示就是这个界面
,

按一下OSD按钮后就这样

OSD灯和GPS灯一直是红色,GPS绿灯没闪过

我OSD到GPS接线是这样的

网友:
OSD长按也无法进入设置模式,是否需要连线到电脑设置,以前的穷人osd是需要连电脑的

网友:
rx tx的问题吧,问问百度

网友A:
别试了,估计你是买到非凡的无源天线GPS了,一上机就搜不到星,连电脑也搜不到星,用充电宝在外供电单独试只给GPS通电可以搜到星,估计是无源天线的接收效果和灵敏度太低,机上设备和电脑等的电磁辐射对它有干扰,我的买来发现这问题都把OSD扔一边了,谁要的话100我卖给他,对非凡的东西是有阴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试了,估计你是买到非凡的无源天线GPS了,一上机就搜不到星,连电脑也搜不到星,用充电宝在外供电单独试 ...

私密我 我收了 小刀一把 卖不卖

楼主:
我测试了GPS单独供电有卫星信号,全部接上就又没信号了,GPS天线也移动到了顶上,还是没信号。。。。。

网友B:
OSD上电时会搜索GPS的波特率,难到你的不会搜?
GPS用 U-BLOX软件检查,是否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上电时会搜索GPS的波特率,难到你的不会搜?
GPS用 U-BLOX软件检查,是否损坏。

会搜,但是就是没信号。单独给GPS供电不接其他的有卫星信号绿灯会闪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上电时会搜索GPS的波特率,难到你的不会搜?
GPS用 U-BLOX软件检查,是否损坏。

模块应该没有坏,单独供电测试有卫星信号绿灯会闪,就是设备全接上后就没信号了,怀疑是干扰,请大师指点!

网友:
GPS用 U-BLOX软件检查,通信是否正常

网友:
需要接4根线,你GPS的RX未接OSD TX线。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无语啊。。一模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像楼主的问题,后来把gps模块拉到靠近电机的机臂上,解决了GPS搜星问题。楼主,试试osd gps模块远离接收机,飞控,飞控gps,osd等干扰源,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2015-01-30):
你的osd gps搜不到星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相同问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