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求问,驰远hcp100推油门不会飞?

楼主(2014-07-16):
没炸机,第一个
电池
还在飞,换第二电池就不行了?我拿在手里推油门,看到左边
舵机
连杆不会往上,只有右边会,怎么回事?高手求解...

楼主:
没大神吗?

网友A:
舵机坏了吗

网友B:
联系厂家技术人员嘞!

网友C:
主機板控制這顆伺服器的六腳晶體有兩顆,起碼已燒掉一顆,須送修.

网友D:
打下副翼看看左边舵机动不动。

网友E:
重新对频,对频时飞机要放水平

网友F: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