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电F3A改水机

楼主(2014-07-16):
夏天到了,该是玩水机的时候了。于是将MD塞斯纳的水鞋,安装到雷电F3A上。但感觉可能比较难起飞:
1、2212 KV1400 8060桨动力可能不够,加了水鞋后份量重了很多。明天买个电子秤称一下。
2、水鞋水阶的位置在飞机重心靠后4-5公分左右,起飞脱离水面可能比较困难。
有经验的兄弟们支个招,推荐下动力升级方案。本人预想2216 KV1250 + 10寸桨。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高人,这个能飞起来吧?

网友:
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难

网友A:
看上去水鞋的阶梯不在重心啊,这个怎么起飞?而且水鞋太大了,缩小三分之一差不多耶

网友:
这个水鞋太大了吧

楼主:
水鞋是大了些,MD塞斯纳的水鞋。水阶也不在重心处。所以第一步先改大动力,然后水里跑一跑。如果无法起飞,就改水阶位置。

网友:
改得不错,祝爽飞

网友B:
敏定的水鞋 好难飞起来····· 我的一个小赛  换的敏定的水鞋 怎么都飞不起来  还是2814的电机·· 换了其他的水鞋就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敏定的水鞋 好难飞起来····· 我的一个小赛  换的敏定的水鞋 怎么都飞不起来  还是2814的电机·· 换了 ...

请问换的什么水鞋。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上去水鞋的阶梯不在重心啊,这个怎么起飞?而且水鞋太大了,缩小三分之一差不多耶

请教一下。水鞋安装必须让水阶对准重心位置是吗?也就是机翼前沿1/3处对吧。

也想改装一个白班3A加水鞋,求经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换的什么水鞋。谢谢

用的  海迅模型  的水鞋····  EPO的那种  不过要在机身上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水鞋安装必须让水阶对准重心位置是吗?也就是机翼前沿1/3处对吧。

也想改装一个白班3A加水 ...

是的啊,这样滑跑的时候水鞋后半部才能离开水面,拉杆才拉的起来,不然一直就离不开水面的

网友:
这个飞机好飞么。能和楼主交流交流么

网友:
水鞋位置不对....太靠后了....不好起飞

网友:
水鞋中间切开,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