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大家una6灯一直不灭是怎么回

楼主(2014-07-16):
问下大家una6灯一直不灭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坏了就灭了

网友B:
什么灯一直不灭啊

楼主:
娑叉櫠鑳屾櫙鐏

楼主:
液晶背景灯啊

网友C:
本来就不灭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液晶背景灯啊
看说明书,那个是可以设置常亮还是自动熄灭时间的

楼主:
看说明书了,没找到怎么设置啊,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