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环绕线机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4-07-17):
?from=y1.2-1-103.3.4-1.1-1-1-3看到这个视频想了一天也没想明白线是怎么绕过去的!有懂的么麻烦解解惑

网友A:
有个储线环 漆包线先缠在储线环再退到CORE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储线环 漆包线先缠在储线环再退到CORE上

还是没理解看这个视频线是从上面那个线盘下来的啊!?tpa=dW5pb25faWQ9MTAyMjEzXzEwMDAwMl8wMV8wMQ

网友B:
?from=y1.2-1-176.4.4-1.12-1-2-3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穿梭原理,只是变成环形梭。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om=y1.2-1-176.4.4-1.12-1-2-3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学习了。真是明白是一层纸,不懂就是一座山啊。

网友:
精彩的绕线,学习了.

网友C:
还是不明白,好果能够拍特写兼慢放就更好了。

网友:
大的好穿,那些小的扼流圈是怎么绕呢?

网友:
看明白了,可以D一个手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明白,好果能够拍特写兼慢放就更好了。

先把漆包线绕在那个绕线的大环上,再由绕线的大环上退到,被绕的小环上。明白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from=y1.2-1-176.4.4-1.12-1-2-3看了这个你就知道了

看了这个,更糊涂了,线是怎么绷紧着绕到铁芯上的?储线盘和铁心成偏心状,每转一圈线由长变短,再有短变长。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了这个,更糊涂了,线是怎么绷紧着绕到铁芯上的?储线盘和铁心成偏心状,每转一圈线由长变短,再有短变 ...

刚刚研究了一下,储线环上有个拉线装置,用弹簧和滑轮拉线。

网友:
这是怎么想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