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nazaV2的GPS可否用在V1上?

楼主(2014-07-17):
前阵子买的NAZA M V1,不带GPS,一直想买个GPS给NAZA用,可是太贵买,总感觉不合适,前天逛网站看一二手的NAZA M V2的GPS在卖,很便宜,所以想问这个二代的GPS可否用在一代上,另外还打算买个蓝牙调参是不是要配一个PMU啊?PMU可以用二代的吗?急等回答谢谢!

网友A:
又是這問題,在這有很多不同說法。DJI一定說不。但我自己的設定是這樣的。TBS 同 NAZA V2 +Lite GPS,另外 FC40 用 NAZA V1 + V2 GPS,F450 用 NAZA Lite + Lite GPS。所有功能正常,可能這不是官方允許,但用到就不計了。不過註意一點,你的V1 有多舊,我的是最早期的,不能辦認 PMU,所以不是所有V1 都能接PMU 的。

网友:
我的精灵  是naza v2 不知道可以用什么东西  但naza v2确实稳  目前都没发生过故障

网友:
必须的不能吧,商家不会这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又是這問題,在這有很多不同說法。DJI一定說不。但我自己的設定是這樣的。TBS 同 NAZA V2 +Lite GPS,另外 ...

買的時候商家說是什麼2.2版本的,不知道可以用嗎?

网友B:
楼主你好!NAZA V1与NAZA V2的GPS不通用;NAZA V1可以使用NAZA M V2 的PMU。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NAZA V1与NAZA V2的GPS不通用;NAZA V1可以使用NAZA M V2 的PMU。

大疆技术,為什麼我的V1 辦應不了PMU?除此以外,其它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買的時候商家說是什麼2.2版本的,不知道可以用嗎?

NAZA-M V2 调参软件 V2.20,是大疆最新的軟件,也是禁飛的開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NAZA V1与NAZA V2的GPS不通用;NAZA V1可以使用NAZA M V2 的PMU。

官方客服回帖啊,厉害厉害,那我想问一下,naza m V1要用那种GPS?是否还有的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方客服回帖啊,厉害厉害,那我想问一下,naza m V1要用那种GPS?是否还有的买?

你好!NAZA V1的需要用回NAZA V1的GPS· 你可以联系我们的代理商进行购买。谢谢!

网友(2015-03-03):
收一套四轴,QQ85341140

网友:
完全可以,秘密就是印刷的红色黄色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