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 物 S500 来袭 之 前编 ---- 两种 配置讨论(附精灵对比)

楼主(2014-07-17):
                 久经思量,还是入手了S500机架!全机架414g.

下面是两种配置和价钱的对比,还有精灵的价钱对比,

大家说说用那种配置好,想听听高手们的意见!

1:准备用1238的浆,飞控用S4V2还是NAZA-V2,S4V2 要用3 方OSD,个人 感觉 GPS数据  不能和飞控的GPS数据一致,降低了飞行安全性。

     还是直接入手精灵2 ?(   个人   感觉精灵2动力太肉,电池贵...等精灵3出了再说...)

2:预计起飞重量在1700-1800g左右,这个动力配置应该很充沛的,以FPV为主,如果飞得好,遥控再加功放(后话了)

3:图传想一步到位(拉距3KM),接收用14DB平板,创欣科600mW的可以吗?还是要1000mW、2000mW ?  还是AOMWAY的1000mW ?
    (FPV地面屏就随意了,我家液晶多.....)

4:用APC的桨还炭桨好?炭桨有什么好牌子?(TM就算了)

(以下价钱是TB能找到最低的了)

网友:
又要败家了

网友:
还是s500吧,有自己的风格,改动和升级空间大,最关键价钱真的不是差一点半点。等玩一玩,玩熟了,狠心上六轴或者大四轴了,以便提升留空时间和可玩性

网友A:
个人建议第一套方案就够了,够用就好,零度S4V2有WiFi数传,不过距离做了限制,所以图传200mw也够,超视距的话控也要加功放,飞控选择lite或V2,图传也至少600mw,可以1~2km,至于超不超视距自己选择吧。

网友B:
配的有些问题 不是最低价 我建议你电机可以换成银燕的3506或3510带1238 电调铂金30a没得说 飞控建议你加上apm和pxi 那两个也真心不错 如果不选这两个还是s4 v2吧 零度这个我记得好象有能在地面站显示位置的功能 比dji的naza功能多(没2.4g蓝牙地面站拓展下)加上个wifi也才多了150 另外穷人osd带gps是跟飞控分离的
还有就是图穿 用32频点600mw就行 光接收 (当然发射你想买也可以)我不知道你那个cam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相机吧 你可以考虑下ilook 可以使用32频点的接收来收看图像 而且那相机带图传
云台的话一般就几样 华g-2d 飞越狗 还有淘宝500左右一大把
电池使用4s没问题

网友:
参考性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C:
可以试试朗宇的的地电机呀

网友:
GPS数据不能和飞控GPS一致是怎么说法

网友:
模渣打算 上S500

网友:
1238的桨不大么??

网友:
四轴在固定翼机面前就一个会飞的相机,娱乐性根本没有

网友D:
只能说楼主潜水不够,谁说零度三方osd不能共用gps数据。

网友:
最近S500  都在用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配的有些问题 不是最低价 我建议你电机可以换成银燕的3506或3510带1238 电调铂金30a没得说 飞控建议你加上a ...

大校,你好。请问可以用DJI E300x4  动力套装么   4S5400电续航有多久呢?(好像是17min)是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大校,你好。请问可以用DJI E300x4  动力套装么   4S5400电续航有多久呢?(好像是17min)是嘛?

dji e300还是放弃吧 各种坑 同级别而且可以配更多桨的朗宇2212和铂金30a也就150一套 比dji便宜多了 4s5000看你重量 2000g大概20min多

网友F:
有钱人,我刚配了个S500 大概也就3000出头的样子
机架138
朗宇的2216 800 110×4
铂金30A 95×4
apm+6m+miniosd 579+138
创新科5.8g32频点2w 500
垃圾摄像头 78
2通道带dvr7寸显示屏 850
14db天线 120
花牌3s5100 278

话说最好买几个备用起落架,很容易折断的

网友G:
S500比以前那个F450好了N倍,唯一不足的是脚架,很会扭,还有不建议使用ILOOK相机,真要的话我出一个给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dji e300还是放弃吧 各种坑 同级别而且可以配更多桨的朗宇2212和铂金30a也就150一套 比dji便宜多了 4s50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的有些问题 不是最低价 我建议你电机可以换成银燕的3506或3510带1238 电调铂金30a没得说 飞控建议你加上a ...

很好的意见,之前装过一台练手的ATG650,QQ飞控。所以这次想搭配一个合理的配置!

楼主:
败家是注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第一套方案就够了,够用就好,零度S4V2有WiFi数传,不过距离做了限制,所以图传200mw也够,超视距 ...

零度的距离限制现在可以破解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能说楼主潜水不够,谁说零度三方osd不能共用gps数据。

前几天见过Naza用3方OSD的贴子,共用Gps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的有些问题 不是最低价 我建议你电机可以换成银燕的3506或3510带1238 电调铂金30a没得说 飞控建议你加上a ...

银燕3510的桨夹是正反纹螺丝,有防射桨功能的吧?电机性能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钱人,我刚配了个S500 大概也就3000出头的样子
机架138
朗宇的2216 800 110×4

根据潜水所知,动力和飞控不能吗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朗宇的的地电机呀

具体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S500比以前那个F450好了N倍,唯一不足的是脚架,很会扭,还有不建议使用ILOOK相机,真要的话我出一个给你{: ...

没米用狗,所以用行车记录仪,泳联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S500比以前那个F450好了N倍,唯一不足的是脚架,很会扭,还有不建议使用ILOOK相机,真要的话我出一个给你{: ...

ilook相机怎么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ilook相机怎么了?

相机一般,里面就是单独的一个图传,图传装在里面散热不行,而且要用32频的接收机才能收到图像

楼主:
一体的肯定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朗宇的的地电机呀

3508怎么样?

网友:
不要买S500,买s550

楼主:
S550是6轴的吧?

楼主:
准备入手设备啦,大伙赶紧帮忙提提意见吧

楼主:
还是纠结中

网友H:
一次到位最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次到位最好了

我也这么想,所以都想上精灵2了,少点折腾

网友I:
不能用1238桨,否则严重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能用1238桨,否则严重果冻。

参考过你的贴子,有道理,

请问你的导航仪是怎么挂到云台上的?

网友J:
一块电池远远不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一块电池远远不够啊。。。

已经买了3块电池了,对比成本只用一个好算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dji e300还是放弃吧 各种坑 同级别而且可以配更多桨的朗宇2212和铂金30a也就150一套 比dji便宜多了 4s500 ...

DJI E300不能用吗?
DJI 新出的 声音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DJI E300不能用吗?
DJI 新出的 声音很小的

E300贵了点

网友K:
我觉得动力上面还是不能马虎
   况且DJI的动力和桨比较贵的,不过动平衡很好。。。。。。
还有请教您个问题:450的机型 有DJI F450  精灵1  精灵2
为什么DJIF450 精灵1同样是挂载FPV 就能有10分钟的续航,精灵2甚至能有20分钟,而自己装的F450就说不能挂载 不能FPV呢?

网友:
现在某宝上有可以共用gps的小板板卖,osd和飞控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动力上面还是不能马虎
   况且DJI的动力和桨比较贵的,不过动平衡很好。。。。。。
还有 ...

精灵1的电池功率为11.1V*2.7A*1Wh,精灵2是11.1V*5.2A*1Wh,所以同样的起飞重量下精灵2飞得久些。F450机架重,又不能装大动力,挂载重时效率不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K:
DJI E300不能用吗?
DJI 新出的 声音很小的

同样的东西 放不同的厂家就可以卖很高的价格 为什么不自己配呢?(2212电机朗宇 tm的都不错 比e300都好一些 桨也有好桨) e300只不过是一个套装罢了

楼主(2014-09-15):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东西 放不同的厂家就可以卖很高的价格 为什么不自己配呢?(2212电机朗宇 tm的都不错 比e300都好一 ...

有道理 !

网友:
学了好多,感谢。

网友(2014-11-22):
飞控能不能用naza lite呢?

网友:
电机座现在使用,22系列和28系列,

网友:
12寸 浆
390KV
3S 5200串联
30分钟 悬空 漂过
F 450同款的 老油条机架

网友L:
引用 楼主:
已经买了3块电池了,对比成本只用一个好算点
不同方案下上三块电池成本完全不同。
再考虑三点的并冲问题,成本又差异很多。
精灵遥控要自备电池。
录像机,地面监控dvr都需要 tf 卡。
不同方案下备桨的成本亦不相同。
坑很深,省钱就是费钱的开始。

网友M(2015-02-05):
S500机架 上22以上的电机 有点抖吧 我的S500 用3S 电池还好不抖 上了4S 就抖的厉害~~~强度还是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