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arger 4010和406 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4-07-17):
icharger  4010和406  有什么不同啊

现在在用 720 速度太慢了!

支持下国产 没看懂说明书的数据

06DUO性能特点

采用先进的高效同步升降压(Synchronous buck-boost DC/DC converter)技术,大功率,大电流,高转换效率。充电功率最大为1400W,通道充放电电流最大为40A,两通道同步模式充放电电流最大为70A。

朋友在用 406 说明书是 1400w  但是实际使用

左边是6s电池30a 充电  右边是6s电池 30a充电! 这加起来都1800w 了、

两通道同步模式充放  是什么意思啊?

icharger  4010和406  两台充电器 说明书上面 数据几乎是一样的!  怎么一个是2000w  一个是1400w

求指教!  多谢各位

网友A:
两边同时充6s  30安 充满的时候功率才1500多瓦  没1800多   406是4010的阉割版   一个10s   一个6s  输入电压低下来了所以功率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正解!有问题或想要坛内优惠价加我qq19879495

网友B:
406可以两个通道同时用40A充6S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6可以两个通道同时用40A充6S吗?

看电压了,合计1400w,电池电压低的时候可以

网友C:
4010可以双通道冲2个10S。406只能双通道冲2个6S。
4010最高输入电压50V,406是30V。
这是最主要的区别。另外4010大一些也重一些。我自己用406,还不错。

网友:
功率大小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同时充6s  30安 充满的时候功率才1500多瓦  没1800多   406是4010的阉割版   一个10s   一个6s  输入电 ...

明白了多谢了
您可以给小弟推荐款 合适的电源的吗?

现在用是 通讯电源 但是是有800w  不够啊

打算给406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10可以双通道冲2个10S。406只能双通道冲2个6S。
4010最高输入电压50V,406是30V。
这是最主要的区别。 ...

明白了多谢了
您可以给小弟推荐款 合适的电源的吗?

现在用是 通讯电源 但是是有800w  不够啊

打算给406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
您可以给小弟推荐款 合适的电源的吗?

对电源没研究呢,没买电源一直用电动汽车冲。你在20235740这个群里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多谢了
您可以给小弟推荐款 合适的电源的吗?

买个1500瓦的开关电源电压27v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电源没研究呢,没买电源一直用电动汽车冲。你在20235740这个群里么?

没有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1500瓦的开关电源电压27v的就行了

好的多谢了! 找了个2100w 的哈哈 绝对够用

网友D(2014-08-25):
楼主买了吗?买的哪款充电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买了吗?买的哪款充电器啊

最后购买了  720i duo3

感觉不错!就是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购买了  720i duo3

感觉不错!就是有点大!

你不是说有720i了吗,还是0720,我才搞懂,720i和0720不是一回事。我买了406duo充电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购买了  720i duo3

感觉不错!就是有点大!

真遗憾,浪费了十来张毛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