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的E1100套机飞起来这算正常吗?

楼主(2014-07-17):
前段时间在零度的总代买了E1100套机买回来,华北总代还给调试好了,用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总体拍摄画面还不错,但是一直发现一个问题。机身抖动的特别厉害,云台左右高频摆动更是夸张,但是高空拍摄画面没有什么问题,问题是拍摄画面距离物体米以内就会看见高频左右摆动,比如说距离树顶两三米飞行,越过树顶的镜头就会发现有小幅的高频左右摆动。有的时候会出现水波纹。我给过总代打过电话他们说画面什么没问题就正常。我想问问这种近距离拍摄有抖动算是问题吗?我把视频发上来,希望工程师帮我研究研究,看看怎么能解决这种震动。密码:54321

网友A:
地面站上晃动和振动系数是多少,视频上看像是是机身晃动带动云台

楼主:
震动系数是3-5,晃动系数4-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面站上晃动和振动系数是多少,视频上看像是是机身晃动带动云台

震动系数是3-5,晃动系数4-7,桨平衡我也做过了~

网友:
机架套装有问题,建议返厂

网友:
这个不是电子设备问题了   估计那边松了   或者什么的

网友:
建议   多检查下飞机

网友:
把螺丝紧一遍

楼主:
全部都紧了,还以为是桨有问题,做了桨平衡。看了看还是哪问题感觉和拖拉机一样的摆动

网友:
现在都流行视频加密吗

网友B:
哎,零度也不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零度也不靠谱啊

零度就是不炸鸡~

网友:
震动晃动的系数比较大……虽然我不是套机,但是我一个参数是0-1,一个参数是1-2而已……多检查下看看!实在不行就返厂!

网友:
视频都打不开

网友C:
想看看,但打不开你的视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看看,但打不开你的视频啊

密码:54321

网友D:
把飞控的晃动补偿在调小点,我的双子星原来跟楼主有一样的问题,默认晃动系数80被我降到25了,才改善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飞控的晃动补偿在调小点,我的双子星原来跟楼主有一样的问题,默认晃动系数80被我降到25了,才改善这个问 ...

晃动补偿调小点?在哪里设置啊?能给个教程吗?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晃动补偿调小点?在哪里设置啊?能给个教程吗?谢谢了~

装好手机地面站   连上机架上的wifi   打开手机地面站调参软件   查看数据项  点获取数据  就可以看到飞控上的各项数据了  找到晃动补偿项   降低数值   在发送数据 多发送几次 防止发送不成功  现在可以试下飞机了  如果还高频振动  在降低  一次降低5到1O个数值  一直到觉得满意为止  在在原数值上增加点数值  以达到自己满意效果为止  其他参数不要乱改  以上仅供参考  只是个人的一些小意见  你也可以看看说明书

网友E:
整机参数一般是零度出厂时反复测试得出的,不要随意调整,那位把晃动补偿80调到25的兄弟,你用的是楼主一样的E1100吗?不是就不要误导楼主!E1100 V2在离地时是有小幅抖动,完全离地以后就不会了!如果楼主用的电池不是15000左右的还要考虑是否载机参数与起飞重量不匹配,如果使用相对效轻的电池,可以适当调低5-10个点的晃动补偿!再者E1100 V2机体总体偏软,建议加固云台挂载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机参数一般是零度出厂时反复测试得出的,不要随意调整,那位把晃动补偿80调到25的兄弟,你用的是楼主一样 ...

我用的是16000毫安的电池,看到是机架晃动的特别厉害。就和拖拉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