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 91 滲油

楼主(2014-07-17):
圖中的位置有滲油現象, 飛完之後清潔完JJ在家裡,過了兩天發現濕濕的用紙巾抹了一下, 一會又有油滲出

网友:
不懂油机,帮顶。

网友:
密封不良?

网友:
这里是缸头散热片啊 不可能渗的  我猜是化油器溢出来了

网友:
加缸头垫片,有不同厚度的

网友:
不懂这个 帮顶!

网友A:
楼主拆过这引擎的散热头吧?
漏油可能是散热头安装时螺丝紧固不规范,检查气缸头紧固螺丝有没有松的;还有就是热火头安装位置不当,导致渗漏;抑或是散热头有沙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拆过这引擎的散热头吧?
漏油可能是散热头安装时螺丝紧固不规范,检查气缸头紧固螺丝有没有松的;还有 ...

都有拆過, 今晚再重檢螺絲散热头裡面裝了兩片墊片其中一片是有點彎了有關係嗎?

网友:
我猜也是化油器漏的

网友:
麻烦检查散热头这部分。

网友:
好像缸头散热盖的垫片不平整是不行的。

楼主:
請問更換化油器的隔熱環用什麼膠水? 需要用耐熱的Epoxy或是一般的可以?

网友:
当然是化油器出来的油,建议拆机清洗

网友:
擦干净以后注意观察是那里漏油再说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