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帖,狗3+视频变形校准的问题

楼主(2014-07-17):
没用过狗机,想了解下,狗排除的宽视角画面,通过他们的软件校准水平后,畸变还看的出吗?边缘画质是否损坏严重?还有在空气质量良好的情况下,狗拍的视频与5N拍的视频画质方面是否相近?最近在关注狗4,提前补充知识。谢谢相关的大大指点

网友A:
用标准模式就不会鱼眼了

说明书上的

我选择的是1080p 48帧或者1080p 50帧
标准模式

这就是视频截图

网友:
有4k为啥不用

网友:
4K最多15帧每秒,适合截取静态,不适合视频。

网友:
Premiere cc2014版里面,效果—预设——去除镜头扭曲。里面有gopro各种分辨率的预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模式就不会鱼眼了

那样的话,画质会差一些吧,听说是截屏一样的,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样的话,画质会差一些吧,听说是截屏一样的,是吗

我不觉得会差一些、现在我都是用这模式

网友:
狗4?快出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模式就不会鱼眼了

为什么我的那个下面不是m啊,我那个选项只有个w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标准模式就不会鱼眼了

你好,你的狗3+说明书比我的好懂啊,哪里搞的到,还有就是我的1080p 48帧fdc只能在w上没有选择。你的是m标准视角的意思吗?我的w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的那个下面不是m啊,我那个选项只有个w

那就要看你选什么分辨率
不同分辨率模式是不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的狗3+说明书比我的好懂啊,哪里搞的到,还有就是我的1080p 48帧fdc只能在w上没有选择。你的是m ...

我的说明书是卖家配来的中文说明书
1080P有两个模式的一个是1080p super这个只有一种模式就是特宽模式
还有一个模式就是1080p 这里面就有三种模式WIDE是特宽模式、MEDIUM是标准模式、NARROW是窄角模式
如下图

NTSC制式对应的是前面的帧数、PAL制式对应的是后面的帧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说明书是卖家配来的中文说明书
1080P有两个模式的一个是1080p super这个只有一种模式就是特宽模式
...

多谢多谢,调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