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智能电池设计为什么不设计放电功能?雨天飞不了,怎么放电啊??

楼主(2014-07-17):
大疆智能电池设计为什么不设计放电功能?雨天飞不了,怎么放电啊?

楼主:
昂贵的电池,充电器为什么就不设计放电功能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昂贵的电池,充电器为什么就不设计放电功能呢?

同问

网友:
说明书上写了2种放电方式,1种是静态,就是开着飞机电源,但是不要启动马达,让它慢慢耗尽电,然后自动关机。。。。。。

网友A:
需要放电?不放怎么样?多少时间就需要放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放电?不放怎么样?多少时间就需要放电?

会怀孕大肚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会怀孕大肚子

我拆下來放電,跟充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怀孕大肚子

一般多少时间会好孕?

网友A:
我的电池充好放在那里有十几天了没有飞了?会好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多少时间会好孕?

不知道啊。每个电池质量要求都不一样,还有环境温度新旧,说不清楚的,最好存放电压单体3.8 左右吧,太低电池也会死的,充不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啊。每个电池质量要求都不一样,还有环境温度新旧,说不清楚的,最好存放电压单体3.8 左右吧,太低 ...

网友:
哪的什么时候才行

网友:
放室内怠速运行到电源第三灯闪停止,就可以长期存放了

网友:
拿个哑铃,绑在没人的角落里,解锁,用适当的油门,然后等吧。

网友:
的确,这么昂贵的电池没设计放电功能,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网友:
可以问大疆技术啊。

网友D(2015-02-07):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池充好放在那里有十几天了没有飞了?会好孕吗?

下次姨妈没来就是怀上了,最多一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姨妈没来就是怀上了,最多一个月

这个回复有点意思

网友:
我的放电方法是绑在凳子上,按照放飞操作,但是飞不起来。不仅是电池,模型本身长时间不运转也不好。北方的冬季漫长,如果没有雪景的话,真是没有什么可拍的。

网友:
精灵电池连接逆变电器给笔记本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下來放電,跟充電

你号电池找谁改的?

网友:
室内放电,飞一会不就行了么。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是2.0版本的可升级电池固件,电池升级后充满电在十天内会自己缓慢放电到5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拆下來放電,跟充電

牛逼啊,发个改装教材呗。造福大众  哈哈

网友:
调手动模式,让他在比怠速快一点点的速度下慢慢放,自己掌握

网友(2015-05-12):
引用 网友C:
我拆下來放電,跟充電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的电池怎么改的,我也想改,能教我一下吗

网友E:
不是APP里有设置开始放电的天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是APP里有设置开始放电的天数吗

这是P3的智能电池增加的一项非常实用的新功能。我设置成充满电后4天内若不用电池自动放电到65%,以适合较长期保存而不折寿。据用户手册,这个自动放电过程将延续在两天内完成,因此放电的电流不大。

网友:
天气快热了,挂在头顶,开10分钟,又凉快又放电

网友:
给ipad充电,基本充到60% ,就达到存储容量了。

网友:
在家,收拾下客廳,起飛到電池的第三個燈閃就可以降落,然後繼續下一個。一般也就那三五個電池,用不了多長時間。技術太差的另外想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