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滑丝,怎么办?

楼主(2014-07-17):
如图,拧不下来了 2颗
请问一下大家这2根线是如何焊接的,上面那根是非大疆FPVhub线材包里面的图传线,下面那根是ts832发射机的线(供电和视频输出)

网友A:
简单,用小斜口钳夹住中心与外缘旋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小斜口钳夹住中心与外缘旋出即可。

网友:
用小手锯锯个槽,用一字起扭开。

网友:
用热吹风吹一下 趁热拧下来

网友:
   在螺丝上面弄一字口 用一字螺丝刀扭下来    或者用反牙丝锥打出来  或者用钻头 吧螺丝打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用小斜口钳夹住中心与外缘旋出即可。

斜口钳能夹住?外边缘你根本伸不进去啊。
试试用小电磨,上那种金属的很薄的打磨片,磨出 一道横,用一字改锥拧出。但是,壳会有点破损。

网友:
这个螺丝不用力的,就固定上面的盖子,不用拧的这么紧吧?

网友:
拧太紧了?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又是塑料机壳

网友:
总会有办法的,慢慢弄。

网友:
1L  说的  没错  拆装的时候 可以把螺丝头上面 据一横  用一字螺丝刀  把力卸了就好拆了   装拆 请用 同型号的螺丝刀  不然螺丝很容易滑牙

网友:
工具太差.没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