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知道周边有电磁干扰

楼主(2014-07-17):
据称大疆炸机很多是由于GPS受周边电磁干扰所致,如何能知道周边存在电磁干扰,有无测试方法。

网友:
借口而已!

网友:
这个好像不是很好搞

网友:
动态环境没法测量

网友:
不太清楚,可能遥控不灵的 时候就知道了。

网友A:
拿出你的手机(当然是那种智能手机)打开指南针模式,在那个区域走着看一下。如果指针突然偏差特别大,那这个地区的磁干扰就特别的大。会影响你的飞控。因为飞控的电磁罗经用的和手机是一样的器件。

网友:
测磁仪多的是......

楼主:
6楼的办法很好可以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出你的手机(当然是那种智能手机)打开指南针模式,在那个区域走着看一下。如果指针突然偏差特别大,那这个 ...

按这原理感觉可以做一个报警器,在飞场周围开车兜几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出你的手机(当然是那种智能手机)打开指南针模式,在那个区域走着看一下。如果指针突然偏差特别大,那这个 ...

如果这样有效果,可以开发一个这样的东西。

网友:
6樓哥們的方法真心不錯。但指南針也是很頭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