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ion+ GPS卫星问题

楼主(2014-07-17):
每次起飞不管在多么开阔的地方,卫星永远是3颗。但是起飞到10米高左右,就会出来5星,过一会又出来6星。。
然后,降落,关电机,再开电机,就有6星或者以上了!

求原因啊....

网友A:
楼上是靠什么判断正常的, 我的vision+, 没有6颗星是绝不起飞的(室内除外)

网友B:
预热+搜星+外部环境

网友C:
请教你们是怎么看卫星数的?phantom模式下能看卫星数吗?naza模式通过LED也只能看到>6,=6,=5和<5,有什么其它办法看到具体的卫星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你们是怎么看卫星数的?phantom模式下能看卫星数吗?naza模式通过LED也只能看到>6,=6,=5和<5,有什 ...

OSD

楼主:
完全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预热+搜星+外部环境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昨天放在平稳地面是6星,起飞,变成了4星。。。在江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是靠什么判断正常的, 我的vision+, 没有6颗星是绝不起飞的(室内除外)

一般在连好手机之后等待时间是多久啊?
我一般先开中继器,遥控器,然后飞机电源。然后,连手机。。手机练上,基本就飞!!!

有的时候我有5星,然后,就拿一下飞机,换个地方,飞机在手中的时候就没星了。。

好奇怪

网友:
我情况和你差不多,我感觉在城里搜星快好多,在乡下搜星好慢,有几次等搜星搜的以为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