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飞越450推油门 没反应 (有录像)

楼主(2014-07-17):
如题,开控,对频,然后推油门,大桨不转,请问是咋回事,快愁死了。

网友:
检查是不是电机齿松了

网友:
电调接电机的线,其中任两条互换下试试?

网友:
看马达的转动方向似乎是反了。

网友A:
香蕉头虚了~

网友:
楼主也使d10哦

网友:
安装没问题看起来,如果是电机齿松了,至少电机会转,排除!线接反了,电机转,大奖不转,排除!是不是电机齿和大齿结合超级紧?你把大齿拆掉,空转电机看看什么效果?如果还是这样,那就是电子产品的问题了!

网友:
可以用楼上的方法排除一下,我感觉是电机或电调有问题。。

网友:
上电电调会出自检声音吗?如果能出声,你就重新设置一下电调油门行程。如果连声都不出。那就是你的电调或者电机坏了,电调坏的可能性更大些。

网友:
花牌的电机是吧,拆下来用手转两圈就好了

网友:
检查电调设置,这个问题我感觉,香蕉头、电机、电调的原因,要么香蕉头虚焊,要么电机坏了,要么电调设置错误或者电调坏了,建议找个电调不装大齿先测试一下再装机

网友:
电机与电调和电池重新检查,应该有一个地方接的虚,就造成推油门现在这样。

网友:
检查一下大齿盘的单向轴承

网友B:
楼主这个明显是 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其他的机械问题就不要考虑了,先把电机拆下来 接通电调 推油门看看情况 如果可以的话录个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明显是 电机或者电调的问题,其他的机械问题就不要考虑了,先把电机拆下来 接通电调 推油门看看情 ...

不过 电调的问题可能性很大

网友:
楼主你仔细观察,电机转动时,大齿盘没有跟着转动,而是延迟1~2秒再转动。那就有两种可能,一,电机齿松了,二,单向轴承有问题。

网友:
这声音…感觉是香蕉头的问题

网友:
是有一根电调线的香蕉头虚焊了,接触不良就会造成这现象,我自己也试过,开始以为是电机坏了,后来查一下就是这原因。

网友:
应该是缺项

网友C:
电机缺相,可能用一根线触不良
如果电机和电调连接处用手能碰到的话,可以给一点点油门,然后用手捋捋线,看看电机的表现期待楼主破解,待真相

网友:
小弟谢谢各位了。经过各位大神的提示,先看看是不是虚焊问题。先拆的电机,结果还真发现问题了,电机蓝线虚焊了。于是把各根线又重新焊了一次。开控、对频、奇迹发生了。推油门时,小电机叫得这个欢啊。哈哈。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D: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