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 云台的倾斜 解决方法 治标不治本

楼主(2014-07-17):
xa云台在上市之后,反响好不错,但有个致命伤 上电后倾斜2-3度,是慢慢倾斜。群里和论坛也有讨论,基本定性是 上电温度和之后的温度不一样。需要预热陀螺仪

其实最重要的温度变化 是狗带来的,接狗后一定要打开,接狗的时候的温度是正常的环境温度,当上电后处于充电状态,会大量发热。这个过程要持续很久,所以预热时间要很长,基本3分钟左右。当狗达到一定的温度后 稳定下来,再次接电 云台才会正常的不会偏移。

如果用多轴接电 来等待的话  费电费时间。所以,只能用一个电源先连接狗充电  给狗加热,然后再接云台。

一晚上的测试结果,如果有出入的话 还请飞友纠正。现在只能有这个土办法了。

不知道是不是只有xa云台会有这种预热的问题,其他品牌是怎么解决的 是不是所有云台的通病?

网友:
可能是陀螺仪和加速度计太靠近gopro了,所有的陀螺仪和加速度计都会有温漂,在一些开源飞控的设置里还要求做温度校正,应该就是楼主说的这个原因

网友:
果断换了,三轴

楼主:
再次实验 发现效果不佳,还是要必须连接xa云台供电才能达到目标温度,从室温25度到恒定温度45度 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来预热,要是冬天可能会更久。